求助KB9012 A3 怎么刷程序啊

楼主(2016-05-14):
KB9012 A3 怎么刷程序啊 大神告诉一下谢谢
求助

网友:
买个809F 就可以读写

网友:
是指EC自带程序吗?

网友:
目前只有 RT809F 200多块钱的编程器可以刷。。。。。。。。其他上面希尔特 几千块钱的都是扯淡的,忽悠人的刷不了

网友:
我的500P都不懂刷,刷不了就买个剪板的换

网友:
这个EC 809可以刷写 论坛有刷写方法 的 你也可以购买EC的转接座

网友:
焊在rt809ec转接座子上直接刷写 座子要多备几个 因为用一次可能都要掉一两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