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弱弱的问下电阻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2016-05-14):
、如图,小白弱弱的问下,在这个电路中,这个电阻跟电容起到的作用是干嘛用的,顺带,小白现在修的一个ATX电源中,3.3V电压实测只有2.24V,为什么会这样,已经更换过 拆掉了TL431和Q9A733  更换过 烧线 拆过R29 R28 电阻都是2.24V 没有变化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更换过变压器

网友:
小白再问个问题,在正常电路中,如果拆掉TL431跟Q9A733 的话, 3.3V 会变成几V

网友A:
0V,没有Q9  不会有输出

网友:
电阻跟电容组成的RC网络电路,在不同的电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如果单就你截图来看,刚通直流电瞬间相当于只接有一个4R7的电阻,然后开路。3.3V电压低了可适当改变R29 R28 电阻的比值。R29 增大或R28 阻值减小。

网友:
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不懂,那还修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0V,没有Q9  不会有输出

这个不对,小白拆过 这个故障电源的TL431跟 Q9      电压 还是2.24V 上面有描述的

网友:
R22 ,C36好像是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B:
照这个图纸来看,是削尖峰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这个图纸来看,是削尖峰电路

恩 看着也像 但是好像没有二极管呢 一般电阻电容 在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看着也像 但是好像没有二极管呢 一般电阻电容 在二极管

不一定要二极管,有些就是用阻容的。

网友:
431控制电压关系:Vout=Vr(431的R极电压)X(1+R28/R29),例如;Vout=3.3V,   Vr=2V,那么R28/R29=0.65,按照电阻自己计算调整

网友:
确确实实的尖峰吸收作用

网友:
长城 BTX-3030 +3.3V低至2.6V 故障检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1302-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