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帖。GA-H61M-DS2 REV2.0

楼主(2016-05-14):
这次是小故障,不过应该会困惑新手~
技嘉H61M-DS2 REV2.0  不得不说这个板子坏的也太多了!!  2.2  3.0 什么都修过~~

同行把主机扔店里就走,也没说故障, 我自己试了没问题(我是用USB接口鼠标 没用键盘就用鼠标点点放电影)
自己试了一天也没问题。就把主机说没问题还给人家了。
结果同行又来了。说你没试啊,我说有啊。他再说你再试试,键盘都不能用。
嘻嘻~~我的失误,我的锅~  插上PS/2键盘结果试了一下,都没问题啊,进BIOS  OK啊,那个顺畅~~
同行再一边看着,我用我无辜的小眼神告诉了他的一切,他用他坚定的眼神告诉我~~你进系统看看。。
结果是,进系统不能用, 在选安全模式那个界面也不能用!!!
老老实实吧板子拆出来,打了PS/2接口的阻值,都没问题,是500多阻值!  把排容拆了~ 再试一下。结果还是不行。
把排阻换一边吧  822  330 有的是料。不怕
有点脏哈哈。不碍事。再上去试。。呵呵,我就说嘛。还是没问题,阻值都正常,能好就幸运了!!

继续搞,拆出来。 脑子里想了想。板子维修记录翻一翻!!总结一下, KBRST 这个  还有IO  还有PCH~~ 还有一个LDA总线~~
进BIOS 测KBRST  正常。  试机子不能用的时候测KBRST 也正常!。 断电,打了LAD0-3
阻,发现LAD1的阻值的470  其他是的485   少了15 这样。。
LAD连接桥。那就换IO先干了~~
把IO换了,进系统试机子。。。
呵呵我就说嘛,还能不好~再不好不用修,就说桥坏~~~。

这个故障没办拍照片,也有疏忽忘记拍LAD的。
给新手一个小小维修经验~~~

网友A:
我一般碰到这个都直接先干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碰到这个都直接先干IO了

io管理的东西多

网友B:
手头上也还有一块 BIOS OK  进系统PE 键盘鼠标就不行的板  IO 换过了 还是不行 没思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也还有一块 BIOS OK  进系统PE 键盘鼠标就不行的板  IO 换过了 还是不行 没思路了

pch  还有RST  LAD 看看

网友:
今天遇到块H61的也是PS口问题 那是完全不能用 把PS口旁边的电阻电容保险什么的都干了遍什么反应都没有 阻值都正常 头都大了 看来可以定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h  还有RST  LAD 看看

谢谢大神 分析  迟点再拿出来研究研究

网友:
感觉越修越觉得自己知识面太窄了。。看大哥的文章获益良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