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51111T MBX-216 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14):
型号:PCG-51111T
板号:DA0GD3MBCD0  MBX-216  REV: D
故障:上电不亮机  电流1.48  不跳变

机器拿到手上第一感觉没跑马,拔掉内存电流依旧     换cpu电流依旧,刷bios电流依旧 ,显卡被上家加焊过,显卡型号ge1-s-a3   , 这种显卡一般不容易坏, 还是仔细来测量信号吧
根据时序,  没跑马,先测量一下  PLT_RST#  3.3 没问题 ,再测前面的几个信号,,,DRAMPWRGD_CPU这个只有1.5v感觉不对,向上追查 来到门电路U64
实测1脚3.3v  2脚3.3v  5脚3.3v  4脚1.5v,直接45连一起,开机看到电流已经跑马   , 换之ok  到此维修结束    。

网友A:
楼主,请问下,既然PLT_RST#正常了,那么前面那个信号为什么不正常,不是先有了前面的信号,在有PLT_RST#吗?

网友:
怎么知道是多少V的,是我遇到可能就修不好了

网友:
功夫确实扎实   我们这种小白要多学习

网友B:
DRAMPWRGD_CPU已经发出给cpu 只是电压偏低,pch可以发出平台复位 cpu复位 还可以通过SPD总线读取内存 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时序 具体跑马情况装内存51 不装内存挡21
更具体说有三种情况 一是什么都正常的  2 是电压偏低的  3 彻底没有DRAMPERGD-cpu

网友:
好屌, 真大神,思路清晰, 判断准确, 学习了

网友:
不跑码的机器  drampwrgd是一定要查的

网友(2017-07-02):
典型的DRAMPWRGD信号偏低,SONY有不少机型都这个故障。

网友:
楼主杀手,眼疾手快,判断准确,不过描述简洁,估计也花了些功夫了吧、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像我这样的话,看到上家干过显卡 我也干显卡去了

网友:
这功夫厉害 清晰的思路 修起来估计半小时有没?

网友:
厉害  我这种小白  看到这话总电流会去干显卡的

网友:
高手。。这种情况一般有时候都绕过去了。搞到最后才绕回来发现这个问题。浪费时间了。。

网友C:
按着时序来修好,动不动干桥的一不小心就扩大了问题,楼主厉害

网友:
drampwrgd信号一直以为只会造成不过内存,现在才知道还好引起不跑马

网友:
DRAMPWRGD_CPU 这个不是1.05V的吗

网友:
这个小5脚门电路坏的不多,我只修到过一台

网友(2017-11-03):
修机器还是要循序渐进的来 不能三板斧

网友:
搞到最后才绕回来发现这个问题。浪费时间了

网友:
思路清晰   高手

网友:
DRAMPWRGD_CPU这个信号偏低以前还真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过这样直接连接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网友:
真佩服楼主怎么会查到这个信号上去,PLTRST3.3v正常,很多人都不会往前面想

网友:
楼主真乃吾辈楷模   这都修上了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AMPWRGD_CPU已经发出给cpu 只是电压偏低,pch可以发出平台复位 cpu复位 还可以通过SPD总线读取内存 不会影 ...

说的正是清晰,  明白了好多

网友:
大神求指教
不跑马的情况下
除了PLTRST DRAMPWROK这2信号 还有哪些信号啊

网友(2018-01-04):
感觉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有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我也遇到几次了 上次有联想的 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着时序来修好,动不动干桥的一不小心就扩大了问题,楼主厉害

嗯嗯 一以前 我也是这样搞得 遇到不跑马就直接干大件 很吃亏de1

网友(2019-01-17):
这个信号多少v是根据上拉电阻决定的

网友:
复位门电路坏

网友:
功夫确实扎实   我们这种小白要多学习示器

网友:
电流跳变还是们学问,不过这种真的很难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既然PLT_RST#正常了,那么前面那个信号为什么不正常,不是先有了前面的信号,在有PLT_RST#吗 ...

后面信号正常,不代表前面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