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七彩虹790GX D3 V1.5 的图纸吗? 死活跑不出VRMPG信号。。

楼主(2016-05-14):
     手头上有个七彩虹的大板 ,   790GX , D3 ,  V1.5 的大板!
       CPU电管芯片是 RT8802A,
         IO是 W83627DHG-P ,

       板子故障是没复位。  量了 RT8802A的2脚PG 输出有3.4V ,   几乎戳遍了周围的三极管, 都没有2个开关管子是相连的那种。。南桥周围的三极管也戳过。。。。。。。  有可能是3.3V直接连接电阻进入AMD的南桥吗,不过开关。????

      IO的  PG进 PG出, 都有电压正常3.3V。 。。。。

                                       时钟也正常, 差复位!

A790GX  X3   V1.5
790GX D3 V1.5     型号。

网友:
七彩虹没图纸的

网友:
七彩虹的没图纸的 楼主不用找了 只能自己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