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进入休眠不能唤醒

楼主(2016-05-14):
E531 进入休眠不能唤醒 短时间内可以按键盘,久点按电源,可以唤醒,时间久了就不行了

网友:
霍尔元件摘掉了吗?

网友:
把机器设置成不休眠就好了

网友:
LID_SW#信号电路问题吧   桥
不让它休眠就行了呀

网友:
换个纯净系统试试

网友:
你把独立显卡驱动 删掉  我以前遇到一个 是独立显卡坏了 导致的

网友:
检查一下集显驱动,集显驱动最好从联想官网下载。

网友:
要么休眠开关问题,要么就是机器反应慢了,没跟上

网友:
好多电脑都有这种故障  跟桥的睡眠唤醒有关  不是挑剔的客户可以忽略不管

网友:
进入WIN7按一下开关就进入休眠,再怎么按也唤醒不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acpi打开

网友:
是不是WIN10啊如果是就是系统了哦

网友:
是不是软件问题哦

网友:
这种奇葩问题,可以在WIN7下设置永远不休眠啊。能不动板子就不动吧

网友:
首先看系统有没问题,再看霍尔元件

网友:
看一下休眠信号

网友:
那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SLP3 SLP4查一下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