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19B300NW 屏问题 一会就正常

楼主(2016-05-14):
三星S19B300NW 断电开机花一下,过一会一切正常。  查了下发现是屏的问题,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估计这屏修不了

网友:
直接丢..修不好的..

网友:
丢干嘛,开机一两分钟后就正常了。

网友:
不修了  当厕所 的吧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测量下VGH是否正常估计可能是不正常,你可以加焊下屏上面的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测量下VGH是否正常估计可能是不正常,你可以加焊下屏上面的芯片试试

找不到VGH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换下 不行看VGH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