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V41 0.9掉电

楼主(2016-05-14):
机器来的时候没修过,可是我一看掉电 刷了个bios无效 还是一样 求助大家
掉电
iOS
求助

网友:
我晕..刷BIOS也不是万能的..同一个故障现像..维修的地方都不一样的..

网友:
BIOS会引起掉电,若是我的话,先看供电,再看温控,最后再刷BIOS

网友:
引起掉电的故障太多 慢慢排查

网友:
安照时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