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显卡问题

楼主(2016-05-14):
前段时间收了一个显卡门的CQ45机器自用。当时做完显卡BGA直接就正常了,用鲁大师监控CPU 45° 显卡50°左右。但是后来这个机器平均一个月左右就要做一下BGA,不然就黑屏。到目前已经做了5次之多。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换主板除外)
cpu
显卡
黑屏

网友:
不换主板..肯定是要换显卡的了..

网友:
不换主板可以啊,换显卡芯片就行了吧。现在也就几十一个

网友:
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换改良显卡

网友:
是的,要么换显卡,

网友:
不想换的话 可以取下重植 还有这种机器就不要玩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