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主板d0不跑码,查看cpu供电降低了,加焊电管,亮了,再试,又不亮了

楼主(2016-05-14):
一个奇怪的问题,主板d0不跑码,查看cpu供电降低了,加焊电管,亮了,再试,又不亮了,以为电管坏了,更换了个新的,测试了几次都亮,以为ok了,装机在试结果就亮一次,再试就不亮了,内存硬盘电源显卡都没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是管子的问题 仔细看看cpu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说不定就是IO的事..本人修台机板板少..只是给你提个..

网友B:
以前听说D0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楼主你查下CPU供电的条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听说D0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楼主你查下CPU供电的条件吧。

已经解决了,换的电管我又重新加焊了一次,反复测试,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管子的问题 仔细看看cpu芯片的工作条件

换的新管子又重新加焊了一次,反复测试多次,现在都没有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换的电管我又重新加焊了一次,反复测试,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就好,管子先用风枪吹上去,在用烙铁加焊下基本上没问题,上点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就好,管子先用风枪吹上去,在用烙铁加焊下基本上没问题,上点锡

恩恩,之前只是用风箱吹上去而已

网友:
是不是吹到CPU供电芯片去了,不良

网友:
什么是电管?

网友:
什么板子啊。

网友:
同问什么是电管?

网友:
供电MOS管,我是不是不该搭嘴?

网友:
刷bois试试

网友:
什么主板哦  有的DO是没有跑马 有的是跑不过内存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专业术语大家都不懂

网友:
管子性能不良,没焊好不至于这种故障

网友:
估计是芯片问题  管子是被它慢慢折磨坏的

网友:
DO好像是IO那边的问题

网友:
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