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不开机

楼主(2016-05-14):
故障:插电瞬间电流上到0.20A掉到0.01A,按开关不能开机,更换此电阻解决,小弟没什么下载分了,希望达官贵人加分相助谢谢

网友:
新手,路过了,学习了

网友A:
有图纸么,正缺呢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排阻吧,什么原因呢,可以分析一下吗,让新手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排阻吧,什么原因呢,可以分析一下吗,让新手好学习

我也修过同样问题  AC_IN不正常,排阻通病

网友:
真好,华硕机器就爱这样

网友:
华硕笔记本   通病真多       排阻问题超多

网友:
学习了,要是有图讲解最好了

网友C:
华硕笔记本    EC旁边822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怎么查到这里的,能说祥细点,好让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排阻坏了?

网友:
你是蒙的吗?

网友:
通病,这个可以用

网友:
我想给分  但是兄弟 维修过程全无  。。。。。

网友:
怎么不把过程写出来呢呢呢

网友:
我想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华硕电阻问题太多了·你是猜的吗··哈哈··还是腐蚀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了 也换了个电阻  但不是你这个  我是上电上到0.7掉电

网友:
同样的帖子好像之前就看过啊

网友:
那电流正常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排阻吧,什么原因呢,可以分析一下吗
同样的帖子好像之前就看过啊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最难搞了

网友:
有时ASUS的822在惹的祸吗?捡钱了  楼主!

网友:
为什么,求分析

网友:
是通病电阻么,怎么找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问什么呢? 楼主 你就不能多说几句

网友:
华硕机器就是排阻爱坏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  在ec脚位打打就知道了  正常为低

网友:
我听说 迅维的分涨价了........

网友:
而且现在充值还充不了  真是郁闷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么,正缺呢

网友:
这款机子我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感觉啥都没说,这算凭经验维修么?对新人没什么帮助,对老人没意义

网友:
排阻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笔记本    EC旁边822最容易出问题

这个跟华硕台式机822容易坏有类似的地方吗,

网友:
恩  华硕的排阻就是爱出问题。  要是能分析下就更好了

网友:
  第一眼 我就知道了,是822 出问题 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容易找不到图纸,能修好不容易

网友:
最好分析下啊呵呵!

网友:
华硕好多排阻问题,求详细过程,新手路过

网友:
找份点位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很厉害,,,,,,,k42r跑步1.1A是啥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没点位找件不好找 排阻坏的真多

网友:
那个电阻我以前也换过一次就好了, 好像是 ACIN信号 排阻, ACIN被拉高了。

网友:
估计是上拉acok的排阻吧,导致acin_oc#被抬高

网友:
这个好像是屏那边的104排阻吧

网友:
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

网友:
多逛逛可以学到好多经验

网友:
你这是排阻呀,什么信号或信号过不去也不说下

网友:
华硕的就是爱坏电阻 472 103 104 的排阻

网友:
通病真多 排阻问题超多

网友:
感谢分享,华硕排阻都成通病了

网友:
asus的电阻都容易坏

网友:
是什么电阻有点看不清楚

网友:
能说在清楚点吗

网友:
这个排阻是通病了

网友:
不写维修流程,感觉像是在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排阻一个到是修过··这个还没修过····MAK

网友:
排阻坏了 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是100K的小排阻吧

网友:
把维修过程说一下

网友:
楼主怎么查出来的厉害

网友:
K42J毛病太多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华硕的排阻一直都是问题!

网友:
楼主好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 签个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