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求教下监控在山上怎么弄远程的

楼主(2016-05-14):
求教下监控在山上怎么弄远程的

我要把摄像头装在山上  怎么弄远程    的 就是不拉线    能弄么
还是要卖什么设备
有谁知道

网友A:
‘听说。。网桥点对点传输距离3公里。。你可以TB下。

网友:
山上装个联通或是移动无线的网线不就可以了。

网友B:
那你的保证山上有网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听说。。网桥点对点传输距离3公里。。你可以TB下。

TB  下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网桥点对点传输距离3公里。。你可以TB下。

要怎么弄  能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保证山上有网络

能说详细点怎么装 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
装个联通或是移动无线的网线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B  下什么意思?

淘宝,无线监控....

网友E:
没他法,远程的不稳定的,不能有东西阻住才行,连海康工程师也没办法做到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无线监控....

无线监控是要网络的吗?  还是什么   我百度到有个3公里的无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他法,远程的不稳定的,不能有东西阻住才行,连海康工程师也没办法做到可行的。

那高速上的监控是怎么弄得?  谁知道

网友F:
不想牵线就用无线发射器。

但是电源还是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想牵线就用无线发射器。

但是电源还是要的。

谢谢 这东西叫什么?     能告诉下吗?
感觉你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高速上的监控是怎么弄得?  谁知道

高速上监控用的都是光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这东西叫什么?     能告诉下吗?
感觉你比较靠谱

这个就叫网桥

网友:
买对网桥就可以了,只要没什么障碍物这里的,无线传输2/3公里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用无线网桥

网友:
这个简单,网络可以用  无线网桥  或者运营商提供的SIM卡无线宽带来解决,   电的问题可以效仿太阳能路灯的方式来解决, 用太阳能的话电池要选用胶体的,这样才完美。成本稍高一些而已。

网友(2016-06-17):
无线网桥 ,能不能被拦截或攻击

网友(2017-01-29):
用网络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