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

楼主(2016-05-14):
谁能
给个准确的教程
U盘量产
我做了几个不行  是芯片太新的问题吗
我下了几个量产工具
给个准确的教程

网友:
因为不同厂商的量产工具有点差异,所有就没有什么准确的教程了,流程就是第一、检测芯片型号(必要时拆解看型号)二、下载量产工具  三、量产,     你所说的做了几个不行,是识别不了你的U盘,还是量产出错,贴图上来,才可以帮助你

网友:
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A:
这个要不断研究,我那天帮老婆修了一个U盘   故障是128G  读成0    重新量产 还短接了下芯片引脚  研究了1天半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不断研究,我那天帮老婆修了一个U盘   故障是128G  读成0    重新量产 还短接了下芯片引脚  研究了1 ...

量产出来是2G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