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时不时会黑屏,用电池第一次开机不亮

楼主(2016-05-14):
Dell N5110时不时会黑屏,用电池第一次开机不亮,关机再开就好了,电池拔下来在拆上去还是不亮,进系统用会会不定时黑屏,拆开测量发现黑屏的时候屏幕的供电3.3v没有出来,看图纸开启信号是来自南桥,果断换桥,换过之后发现现象还是一样,白忙活这么久,后来在网上看有人说睡眠那个小板不装会不亮,在看我的这个小板没有了,客户急着要,这个小板没有,就改装了一下,看图纸也就三个角,就从B460上面拆个EM-6781-T30-GP,一个接地,一个3D3V_S5,一个LID_CLOSE#,外加一个100欧姆的电阻,飞线搞定,测试几次正常

网友:
这个接口的第二脚被客户给弄断了,刚好是LID_CLOSE#,所以就把这个接口卸掉了

网友A:
自己才拆机清灰搞没了把 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才拆机清灰搞没了把 哈

不是的,客户来的时候就没有的,就是来修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客户来的时候就没有的,就是来修这个问题的

我的意思是客户自己清灰搞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客户自己清灰搞没的

应该是的,,

网友:
不错,都是高手

网友:
不错 维修就是的仔细呀

网友:
好经验值得的分享

网友:
难道休眠了··

网友:
又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第一次开机不亮不是bios吗

网友:
像机器还点的亮的,不是掉电是电路引起的都好修的

网友:
修好收钱才是王道呀

网友:
休眠开关没有不亮哦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修 楼主厉害

网友:
不错,技术加耐心

网友:
应该是lid的上拉不见了 可以强制给它个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