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14):
联想X201I U5400裸板开机瞬间上到0.47掉电会反复重启,现象看着像缺供电,大致测量了下供电CPU供电有出来,这机器BIOS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找了个BIOS刷上去,发现故障依旧,老老实实测各供电,当测到L27小电感发现无电压输出查图纸 测量U4C芯片供电发现供电电感都烧掉了芯片短路,手上没这个芯片,而且这个玻璃芯片BGA封装比较难换,直接翘掉L27从旁边L29内存供电直接取电上电测试OK不在掉了而且已经跑码亮机了 顺便发现旁边一个电容和一个精密检流电阻腐蚀了更换电阻去掉电容,此机修复完毕最后附上BIOS和图纸

网友:
好久没修到这么老的机子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机是有些电阻一脚腐蚀很难找的到

网友:
取旁边的电压真没问题?会不会很容易烧另一个供电芯片啊。

网友:
一般我会拆什么件补什么件

网友A:
你这是什么供电  你给飞了  内存供电过去

网友:
怎么这么细心点到L27的?

网友:
没人修了,这机器

网友:
除待机 cpu 显卡供电外  一般电压是可以平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供电  你给飞了  内存供电过去

看名字像什么模块供电1.05V和内存差别不大就直接拉过去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