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一下自己修好的第一台笔记本

楼主(2016-05-14):
本人从事家电维修12年了!大大小小厂家售后干了好几年!现自己开了个小店 主修家电!电脑只会给自己的电脑装下系统!年初有意想学习笔记本维修!扩展下业务!没事的时候就泡泡【迅维】网看看里面的维修案例!看看里面的一些视频!昨天店里有人拿来一台华硕笔记本说是没正常关机直接拔电源关机了!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我试了一下能开机 屏不亮!我心想这不是没机器练手么!留下来再说等客户走了在慢慢琢磨 再说断电关机有可能导致是软件损坏 刷个BIOS就可以了!报好修好就200块!修不好换主板 500块!特意说一般都能修好 的把机器放在这里!修好了通知来取!客户留机了!通电测电流1.5左右  打开看看运气真好 8脚存储器!和电视主板一样的!立马看看板号在迅维网搜索一个贴子 有图有真相 一模一样的!下载下来!拆机刷程序 后上电还是一样!没办法了!之前看论坛里很多帖子 估计可能是显卡虚焊 找显卡一打开一看CPU旁边那个扇热片大芯片应该就是 上面还有四个显存颗粒了! 灌BGA焊膏 用我那个修电视机主板神器 曲线补焊 5档上温温度调到225度 下部发热砖360度!补焊完了 装好主板试机,看看电流一下一下下就到2.2左右了!成了 屏幕亮了ASUS  LOGO出来了~好了!可是到了正在启动win7那就蓝屏死机重启了!心想这是啥毛病!难道没焊好 我又把五档温度调到245度 又焊一遍   开机还一样 心想按经验能亮机硬件应该没毛病!难道是软件。百度了一下看看!说需要进COMS设置里面调硬盘的什么模式 我也不会弄 进去了看到这个有个选项IDE 和ACHI,我就选IDE按F10开机重启  既然好了!看到论坛里的 师傅们的维修案例真想去【迅维】参加个培训 只可惜 现在30岁的人 拖家带口 房贷压着 一天没收入 就心慌了!没办法啊!真想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时候!只待自己慢慢学习吧! 在这里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  是不是BIOS有问题的话 机器是绝对开不了的!或者按开关键没反应!

网友:
修好就是好

网友A:
这种机子如果真的是显卡虚焊  然并卵  ……建议提前和客户说清楚。。要不到时候可能会让你喜悦的心情跌到峡谷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也多

网友:
明天我们全去修家电,让你修笔记本好了。你门牌挂笔记本维修吗?快快把笔记本这三个字搽黑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也开始在学 修笔记本,打算下个月去迅维实地看看

网友B:
可以远程学啊 bios导致的问题挺多的 反正我没事就刷刷bios 哈哈(记得备份哈)

网友:
天意wx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如果显卡虚焊,你保修三个月内很有可能会再回来。这钱不好挣

网友C:
楼主好厉害啊   看你的神器好屌啊    什么时候发几个电视机的案例   也让我们学学  交流一下

网友:
BIOS会引起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以后修到就知道了

网友:
三月内必然返修。

网友D:
说真的··我们最怕你们这种人了··没有鄙视你们的意思··

网友:
…建议提前和客户说清楚。。要不到时候可能会让你喜悦的心情跌到峡谷

网友:
这机通病多

网友:
感觉修电脑还不如去修家电,用电脑的越来越少了,家电包含的东东很多,特别是像夏天修空调,生意不知道有多好。

网友:
BIOS有问题肯定开不开,但是有的可以触发

网友:
BIOS问题 各种各样都有

网友:
人家不是有远程吗,修家电也会修本了,难混了

网友E:
楼主那个补焊机真的不错。第一次修本就很成功。应该加分鼓励

网友:
反正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 先刷刷BIOS

网友:
修家电的也挺好的呀
把我们的生意也抢了呀

网友F:
楼主这BGA都有了  还愁什么啊~还说小白  让我们情何以堪?哈哈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返修也多

网友:
楼主散热处理好

网友:
嗯,修本是新手,但是能搞好,也不错了,别打击别人了
谁不是从新手摸索过来的啊。

网友G:
笔记本不好修呀,要时间,价格又低,,

网友:
看样子   楼主确实刚接触   笔记本这行

网友:
修电视也有bga机

网友:
感觉要返修

网友:
BIOS问题,什么状况都可能出,都不一定啊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好多的阿

网友:
EC BiOS不对,不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如果真的是显卡虚焊  然并卵  ……建议提前和客户说清楚。。要不到时候可能会让你喜悦的心情跌到峡 ...

谢谢指导!!我跟客户 说了焊了只保修一个月 坏了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远程学啊 bios导致的问题挺多的 反正我没事就刷刷bios 哈哈(记得备份哈)

我们修电视  也是先读取保存 在刷新的!要不然会搞出很多问题!到时候要刷原来的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远程学啊 bios导致的问题挺多的 反正我没事就刷刷bios 哈哈(记得备份哈)

我们修电视  也是先读取保存 在刷新的!要不然会搞出很多问题!养成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厉害啊   看你的神器好屌啊    什么时候发几个电视机的案例   也让我们学学  交流一下

一定一定!今年生意不好啊!全是小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说真的··我们最怕你们这种人了··没有鄙视你们的意思··

大哥的意思俺没理解哦!!

网友:
我也开始在学 修笔记本,打算下个月去迅维实地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厉害啊   看你的神器好屌啊    什么时候发几个电视机的案例   也让我们学学  交流一下

需要电视资料的 发帖 只要我有的一定提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BGA都有了  还愁什么啊~还说小白  让我们情何以堪?哈哈

我买这个主要是为了拆很大的那种主芯片!用风枪拆容易把焊盘搞出起皮!再有现在智能电视也是BGA封装主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不好修呀,要时间,价格又低,,

我看论坛里!很多高手 有的甚至秒杀故障!只要技术到位一切只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补焊机真的不错。第一次修本就很成功。应该加分鼓励

谢谢  大师

网友:
笔记本故障多变,又是电路又是信号的,大师傅都是很多年的积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大哥的意思俺没理解哦!!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062-1-1.html他说的意思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062-1-1.html他说的意思就是这个

我修电视主板动过的 原来是什么样即使修不好了 还是原来的样子!主芯片焊过后就不敢保证了!相反这种机器如果到我这来了!我得让他加钱修!

网友:
有点灌水,不过还好,看电流估计是显卡问题,焊接一下好了,后由于coms电池被去,所以biso重置,要改硬盘模式

网友:
处理好散热 或者改常转 注意使用 一般三个月没事额

修的很顺利……

网友:
新手可以修成这样不错了   刷BIOS 焊显卡 斧头很不错

网友:
底部360度   你的透风啊··

网友:
不错不错慢慢来嘛

网友:
修家电也有人拿笔记本去修呀

网友:
如果BIOS包含EC程序,出问题就会影响硬启动,不包括EC的,就影响软启动

网友:
每一行都不容易的

网友:
这几天空调活多得要死,,看来楼主跟我一样啊,下次遇到这样的,最好摘下来补球,重焊!

网友:
楼主也有BGA,修电视要用得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加焊只能管暂时用下,估计会返修,风扇清灰后也能用很长一段时间的哦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现在的家电和电脑差不多了,lz可以多发贴家电的维修经验。

网友:
BIOS影起的不并不只有不能开机哦,很多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买这个主要是为了拆很大的那种主芯片!用风枪拆容易把焊盘搞出起皮!再有现在智能电视也是BGA封装主芯 ...

哦  怪不得  智能电视 也升级了

网友:
不错不错,慢慢来,第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很厉害!看来维修真的是相通的,这样精通了另外一样也无师自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的意思俺没理解哦!!

他说怕三板斧能修好的在你们手上就给修i死了

网友:
一般修机都是保一个月的,这显卡一个月内应该不会问题!

网友:
楼主继续加油,相信你的技术会越来越好,现在生活不容易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问题太多

网友:
支持一下 楼主有基础学的就快

网友:
bios达到的问题很多不开机也有

网友:
这款机子显卡爱坏要换掉才稳定换过显卡一般还要刷BIOS不然温度过高会关机

网友:
上温温度调到225度 下部发热砖360度 温度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