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楼主(2016-05-14):
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很久之前买了一块胜利万用表,改造之前测量了一下,10.000XX V 读数9.995V。用了很久没有超差还不错,由于黄皮太贵,决定改造一下,下面便是胜利万用表改造实记。

  1、要换积分电容,左边最大的就是我换上的630V 红威马0.1U电容。一次自检0.9999V成功。

  2、比较小的是用于负基准产生的基准保持电容。这个对于反转测试很重要,工厂居然用的0805贴征电容。表示不懂。

  3、蓝色的是输入滤波电容,用这个还行。

  4、作为基准党,首先要换基准,MAX6190上场,通过二个塑料块分压和一个圆柱电阻调整,用R6871万用表把基准电压调整到1.000XX V。

  5、改时钟频率,测量第三脚上的频率,只有73HZ,换算回时钟频率,只有87.6KHz,速度不但慢了,还不能抑制电源纹波。应改为100KHz,测3脚有83.333KHz才正常。手头没有100K晶振,用二200P云母电容串联,几个电阻调整。

  6、朋友送了一块1776陶瓷排阻,本想换原装的EBG1776,没换前实测了一下,调整基准后,电阻档与电压档所有档位都只有+1个字的误差,电压档和电阻档全都由这个排阻保证精度。分压比和单个绝对值居然这么准,预料之外,当时室温30度,所以就不换了。EBG1776排阻真不错。哪怕里面是5色环电阻封装也很好。如果VC的基准分压电阻也用排阻的电阻。那就很完美了,不知道为什么用误差很大的0805和蓝色可调。

图一 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调整时钟频率,150HZ时,实钟大约是180KHz,读数太快了。受不了,还是100Kh舒服。

图二 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用标准的7129自检方法自检:把37脚、24脚短接,强迫其工作在2V档位,再把33脚、34脚短接,显示自检读数“9999”,稳稳的。果然威力无穷,就是太大个了。还好刚好装得下。

图三 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电阻档短路电阻,0.55欧,比我刚入的EX540的0.21欧大。

图四 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测量标定值为19.999xx k的2并金封电阻,+1个字。

图五 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测1K电阻。也很准,+1个字。

图六 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尺10k电阻,同于电阻基准偏低,这回刚好是10.000k。

图七 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测量100K电阻基准,这回有点线性误差,但还是在1个字内。

图八 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测量1M欧电阻。还是+1个字的误差。

图九 胜利万用表VC9806改造实记

  VC9806果然是国产比较好的手动万用表。EBG排阻和ICL7129的表现非常好。胜利表的精度已经打败UT61.现在再次打败美国高端货。

网友:
做电阻的都知道,做负值的,防止温度系数影响。1M的电阻,加工的时候会做小于1M的。

网友:
搞这么精密,是搞设计开发研究的工程师。
做迅维没必要,精确到0.0001

网友:
UT61 表示很无语!

网友:
做维修的,搞太高精度也没什么用,完全是犯了强迫症的表现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非一般的追求啊

网友:
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觉得挺牛逼的

网友:
楼主是 真正的 高手,见识了

网友:
好的万用表是维修必备工具,不单纯是0.0001的误差,这是一种态度问题。且好万用表岂止精度这么简单,响应时间测量速度那都不是一般的表比得了的,且精度非常高。同样在料板上找电阻我的FLUKE 87 替我节省了超多时间。

网友:
胜利万用表厂家应该请楼主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