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DELL游戏本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5-14):
接到一台同行拿来的DELL游戏本,17寸的吧,很大。拆开看,应该是山寨的,主板应该是蓝天的,做工比较粗糙,板号为6-71-W65S0-D02。
故障现象为不通电。插上电源的一瞬间,电流到0.04A,主板左下角的电源指示灯亮,按开关无反应。
同行说客户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刷了BIOS,现象一样。
图纸打开,查了一下EC的各条件,如供电,复位,RSMRST#,开机信号输入,输出等,都正常。修到这里应修不下去了。

还是决定把各电压都查一下吧,查到PL10的VCC3电压正常,PL11的VCC5没有。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看了一下图纸,觉得VCC3和VCC5从字面意思来看,应该是同一个时间段产生的,待机时3V既然正常,5V应该也有才对。如图1

把系统电压芯片看了一下,型号为UP6182B,看引脚和TPS51125是一样的。查第六脚电压为1.5V,定义为EN_3V,是3.3V的开启信号,如图2,

查第一脚定义为EN_5V,电压为0V,而且对地阻值为28欧,明显对地短路。抽开电源线,此脚对地阻值立即恢复为400多欧,看来是有信号不对导致这个脚对地短路,而不是有元件硬性的击穿。如图3

继续查找EN_5V这个信号的来源,发现是由DD_ON这个信号经PQ58这个双场效应管翻转两次而来。查DD_ON这个信号,电压为低,对地阻值为21欧,明显是不正常的,看来问题终于找到了,是EC发出的DD_ON不正常。如图4.

DD_ON这个信号由EC的第107脚输出,而且这个信号还要开启多处电压。如图5

修到这里准备再去查一下EC的,但是觉得太麻烦,想了一下,可以把PQ58拆掉看看,这样EN_5V这个信号完全空置,也许会好呢。
把PQ58下掉,再通电,发现在电流开始起动而且有跳动,看样子是正常了,接上屏,果然一切都正常。忘了拍点亮照片了,见谅
以后要是再有谁碰上这个板有3V无5V,可以按这个办法试一下。

网友:
分析的不错,大师了

网友A:
引脚空置后,那么那个角的信号默认的是高电平么,我是小白,麻烦解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脚空置后,那么那个角的信号默认的是高电平么,我是小白,麻烦解释下

把PQ58拆掉后,芯片第一脚EN_5V接的是一个130K的电阻到地,具体电压我没有去量,估计和其六脚的电压差不多,就是一点几伏吧,也算是高电平,电压应该是来自于芯片内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PQ58拆掉后,芯片第一脚EN_5V接的是一个130K的电阻到地,具体电压我没有去量,估计和其六脚的电压差不 ...

就是想问下有的与非门应该是两个控制角的,有一个角是空的,另一个角接的有信号,那么空的角是高电平还是 ?

网友C:
真是大师, 还写得这么详细,好难得, 可惜我号现在最多只能加一分,不然肯定多加。  不过还是想问点小白问题, 图上PQ58有A,B  你是都拆掉了吗?

网友:
悬空为高电平,那应该就不受控制了吧,那就是一直都开着的。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想问下有的与非门应该是两个控制角的,有一个角是空的,另一个角接的有信号,那么空的角是高电平还是 ...

这个电路里面,是没有什么与非门吧。
以你的原话,其中一个脚有信号是指是高平?那么另外一个脚为低电平时,两脚相与结果为低,后再非就为高,即输出信号,所以MS我应该回答你空的那个脚为低。如果两脚都为高,相与结果为高,输出就为低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也开始在学 修笔记本,打算下个月去迅维实地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想问下有的与非门应该是两个控制角的,有一个角是空的,另一个角接的有信号,那么空的角是高电平还是 ...

与非门 有0出1  全1才1,空脚一般默认为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想问下有的与非门应该是两个控制角的,有一个角是空的,另一个角接的有信号,那么空的角是高电平还是 ...

是的,这个电路里面是没有,只有有点不懂而已 ,谢谢啦

网友D:
我不同意,DD_ON你说这个信号还去开启别的电压,那么你拿掉PQ58只能是待机5V不受控与EC,并不能让其他电压出来因为你之前说的他还去控制其他电压的产生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图纸真是稀奇

网友:
感谢楼主   的帖子

网友:
pq58b应该击穿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60123967/QQ/WinTemp/RichOle/EWYSE9T0)MYZ8@T%60H$XMXZD.pn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60123967/QQ/WinTemp/RichOle/LS]CNED]D~$]B0U$HR9W~$J.png 这两个图就能充分证明,只要插入适配器就自动开启待机5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大师, 还写得这么详细,好难得, 可惜我号现在最多只能加一分,不然肯定多加。  不过还是想问点小白问 ...

PQ58是一个芯片,由两个N沟道场效应管构成,也就是复合场管。其中1 2 6脚为A组,3 4 5 为B组。拆掉当然是一起拆了。

网友:
没有击穿,跟他没有关系。只是因为前面信号没有,才把他废掉的。

网友:
51125应该是芯片自己开启的3,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58是一个芯片,由两个N沟道场效应管构成,也就是复合场管。其中1 2 6脚为A组,3 4 5 为B组。拆掉当然是 ...

哦,原来是这样, 谢谢大神的耐心讲解

网友:
DD_ON如果还会去开启其他电压,那你拿掉PQ58只是让待机5V不受控,其他电压还出不来。DD-ON还处于短路状态,不换EC是不行的。那或者是其他线路短路引起的DD-ON短路呢?还得往下查。这样的开机只是有显示而已,肯定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那些游戏本好多坏的是PCH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E:
怎么没见楼主上图纸啊,山寨本我一般都不修的

网友:
楼主,好经验,技术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不同意,DD_ON你说这个信号还去开启别的电压,那么你拿掉PQ58只能是待机5V不受控与EC,并不能让其他电压 ...

你是对的。是我看错了。谢谢指正。如下图,DD_ON和DD_ON_EN中间有个路线PJ48,标示为OPEN,估计是没有做,

启动5V和5VS的的叫DD_ON_EN是来自于PJ12,由VDD3上拉而来。而3.3V 和3.3VS也是由DD_ON_EN开启,如下图

所以情况是主板设计了由DD_ON去控制3v /5v  3.3vs/5vs的线路,却空了元件。
再就是有一点,DD_ON弪由PQ23A 转为DD_ON#  和USB_DD_ON#,按说USB也许是不能用的。
但是我修起来后用U盘进过PE,我想也许在VDD5正常以后或是其他电压也正常以后,EC发出的DD_ON也正常了。这就是倒结果为原因了。不过我现在主板已经交还客户,也无法验证了。

网友:
新款有些机器不出开启,把他拆掉就好了

网友:
懂原理啥都好办,能置开启为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大师, 还写得这么详细,好难得, 可惜我号现在最多只能加一分,不然肯定多加。  不过还是想问点小白问 ...

你要是能拆掉A不拆B记得要教教大家啊

网友:
山寨机还能找到图纸,

网友:
跟神州的模具一样   很垃圾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见楼主上图纸啊,山寨本我一般都不修的

图纸论坛有,我这里发会不会重复,我就上传上来吧。
另外这个山寨机也还好吧,毕竟雷神神舟什么的也在用这个板。虽然做工不算细致,但是做得强壮啊。

网友:
思路不错很清晰,讲解的也很详细 不装场馆 引脚悬空 芯片默认为高电平 所以有5V输出 并不影响EC发给其他路的控制信号 说白了就是拆掉的复合场馆坏了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对的。是我看错了。谢谢指正。如下图,DD_ON和DD_ON_EN中间有个路线PJ48,标示为OPEN,估计是没有做, ...

这里的5v开启,只要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就开启了,至于DD_ON估计按开关后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与非门 有0出1  全1才1,空脚一般默认为0v的

与非门,全1出1?

网友:
抽开电源线,此脚对地阻值立即恢复为400多欧,看来是有信号不对导致这个脚对地短路,而不是有元件硬性的击穿。

啥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与非门,全1出1?

是啊,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G:
我南康的,在赣州新大地做笔记本维修

网友:
蓝天代工不算山寨了,外星人主板也是蓝天代工的!

网友H:
这种机子还有图纸  楼主人品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种机子还有图纸  楼主人品不错

是啊,而起图纸和BIOS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而起图纸和BIOS都有。

我一再强调论人品色重要性

网友:
虽然这板估计很难修到  但是这个方法还是可以学习一下的

网友:
楼主好思路 加分

网友:
芯片本身产生高电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南康的,在赣州新大地做笔记本维修

留个QQ吧  以后有什么可以探讨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留个QQ吧  以后有什么可以探讨探讨

QQ583530432

网友:
遇到个华硕的,桥短路

网友J(2016-06-24):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BIOS上传一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BIOS上传一份

我的没有备份,但是论坛好像有,可以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备份,但是论坛好像有,可以下载的。

论坛的刷上有的报警掉电,有的不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备份,但是论坛好像有,可以下载的。

还有的加电到0.15,只有一个能正常用就是关机变重启

网友:
蓝天代工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本身就是那个小管子坏了 DD_ON有时会去开启USB供电  你要是8587坏了 功能正常 就真见鬼了

网友:
我的神舟的本跟这个一个毛病  我也试试

网友:
运行无故障就好了

网友(2017-02-26):
海尔 G150m 同故障

网友:
山寨本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多谢楼主 我进来只是来下载图纸的 论坛其他上传的下载都是需要10分 而这里只用5分 ,,所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