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中医拿手术刀

楼主(2016-05-14):
本人修电脑的,那天收废件的收到一坏电视,想到自己显示器改的22的都出了一条绿线了,就给买下了150元。型号:tlm32v66a 。打开一看,双屏线。老古董。故障现象:通电屏没反应,无背光,无声音,电源指示灯蓝色。修之前还是来到迅维登陆,输入型号查有没有通病。还真有,说是某一三端稳压器性能不稳定,引起蓝灯三无。在主板上找到1117,是把3.3伏转1.25伏的。量了下正常,既然说不稳定引起,电压正常也换,换完还一样。通病走不通了。按显示器修。主板上排线接口量电压:5伏正常,12伏正常,还有个5伏,估计是开机后产生的,也正常。stb2.6伏正常,sw5.0伏正常。这里有stb,修显示器没遇到过,不管,sw修电脑主板遇到过,开关的意思,就当背光开启信号了。按显示器改高压:供电开启接地都到了。灯该亮了,六灯,就算坏一两条灯管,也应该亮一下就灭。剩下的:高压板。换高压板?不行。六灯还是大口。那就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了。淘宝一查80元。还是修高压板半板吧。论坛上下了电源图纸,傻眼了,跟显示器高压差别太大了,根本看不懂。看主板接口还有一信号pwn。这个应该是亮度调节吧,量下,0伏,不正常,它由主板主芯片发出跟开启信号是同胞兄弟。开启有了,亮度调节肯定也有了,怎么0伏?不管了,把开启,亮度调节连一起试试,竟然亮了。亮度调节跑电路,到一三极管,npn的。换,换完还一样,量了下控制极得到的是3.3伏电压。应该是0伏才对。也就是说主芯片把亮度调节给弄反了。既然主芯片反着输出,咱就给它反着干。三极管不是npn吗,换pnp 。换完量了下:亮度调节4.0伏出来了。装机开机;海信出来了。

网友A:
看见一大堆文字,密密麻麻, 还没有分段,眼镜花了,

网友:
被你的标题误导了

网友B:
楼主能分个段  就好上加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一大堆文字,密密麻麻, 还没有分段,眼镜花了,

抱歉,没写过这么长的。不知道能不能重新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分个段  就好上加好了!

现在想重新编辑下,没办法。

网友:
终于看完了,不错。

网友:
高手始终是高手,触类旁通的典范阿

网友:
楼主的标题怪怪的,不理解..........

网友:
看得眼花呀

网友:
这个标题新颖

网友:
要是一分不要就收到的话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