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A5MM-DS2主板 不跑码 南桥供电开机3.3v 然后掉电2.2V 求 解决方法

楼主(2016-05-14):
技嘉 GA-A5MM-DS2主板 不跑码  南桥供电开机3.3v  然后掉电2.2V 求 解决方法 BIOS刷过了  CPU底座加焊过 CPU1.0V 内存1.5V   CPU和条子都是好的

网友:
嗯,有时我也是这样做的

yuchao454875 -4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是A55M吧。这个看下桥供电正常吗。一般电压不全容易掉电,如果按照你说的掉电后连待机电压都变成2V左右。
有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A55M吧。这个看下桥供电正常吗。一般电压不全容易掉电,如果按照你说的掉电后连待机电压都变成2V左右。
...

你的意思是把桥重织一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把桥重织一遍 ?

你这个电压都没出齐,可以先把电压修一下。如果无思路的可以加焊试下

网友: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南桥供电3.3么

网友:
恩  Q58量的是3.3  今天焊完桥  不会掉下去了  但是还是不跑码

网友:
查查桥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