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说太急,今晚有LOL比赛,我又没有IO,我只能这样了。

楼主(2016-05-14):
先上图,IO有时候不能拉低绿线,所以我把-SLP_S3这个信号用一个电阻连接到三极管的B极,然后导通三极管拉低绿线。

手头没有这个IO,顾客说不能等明天,他晚上约了LOL比赛,我说加急修饰要价钱的,和照相一样,他说最快什么时间可以搞好,我说15分钟,他说我等,多给你50元。越快越好,变魔术都没问题。

我说哦哦哦。。。。然后就这样了。

求加个分,没钱下载了,迅维太重要,论坛分太需要了

网友A:
这 可以有。。。。问题是客户晚上打LOL 比赛突然主机挂了话,会叫开黑的队友来砍你不~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可以有。。。。问题是客户晚上打LOL 比赛突然主机挂了话,会叫开黑的队友来砍你不~

不会的,他看着修,也知道我是这样修的,修完他还说原来还可以这么玩,然后请我吃了个中华烟

网友:
现在的人啊 LOL 比吃饭还重要。 还好我不会玩LOL。

网友:
这也行,高手啊

网友:
这真不错,楼主功底很深啊

网友:
今天分送完了,帮顶了。

网友:
你应该说的{详{细点,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从IO拉出来的电阻怎么连接的,怎么接的说清楚最好了,大家向你学习,别{藏着技术。

网友:
厉害 原理很透彻 佩服佩服

网友:
能修好就是牛逼 管他飞成什么样

网友:
效率真高!!!

网友:
虽然不太懂    先学习了

网友:
高手 电路熟练 佩服佩服

网友:
顶下。。学习了。又学到一招

网友:
楼主厉害原理理解透彻技术不赖

网友:
哈哈。今天晚上有比赛

网友B:
什么 型号的IO,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我也弄了个一样的。。但是待机的时候会有风扇转,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这不是A55吧。之前我修了10多块都是这样改的。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 型号的IO,下次遇到试试

5VSB 和PSON

网友D:
楼主牛人,不错学习了,如果IO只差收到SLP_SI3#,不发出PSON这样改还行,如果其他条件也不正常这样改不行吧!

OQC

网友:
这样也行的。

网友E:
你这样搞会不会不稳定啊等下你过两天又拿过来了

OQC

网友:
弱弱的问下G级为什么给D级相连接的尼?想不懂

网友F:
我也这样改过  关不了机 而且SLPS3 3V变成2.点多V  偶尔跑马  偶尔不跑马

OQC

网友F:
换过新的IO 也不行  根本不是IO的问题,,,

OQC

网友G:
再讲解的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OQC

网友H:
神来之笔,所有的时序都见鬼去吧!

OQC

网友I:
看来维修不能用死办法了,要有扩散的思维,要灵活多变,看来受益匪浅!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这样改过  关不了机 而且SLPS3 3V变成2.点多V  偶尔跑马  偶尔不跑马

因为你B极前面没有电阻,或者阻值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A55吧。之前我修了10多块都是这样改的。

不是A55的。好像是B7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人,不错学习了,如果IO只差收到SLP_SI3#,不发出PSON这样改还行,如果其他条件也不正常这样改不行吧 ...

对的,没收到不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搞会不会不稳定啊等下你过两天又拿过来了

不会的,试过几次
最多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维修不能用死办法了,要有扩散的思维,要灵活多变,看来受益匪浅!

对的,互相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神来之笔,所有的时序都见鬼去吧!

时序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按时序去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讲解的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语文不好,写不了太多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过新的IO 也不行  根本不是IO的问题,,,

有时候不是IO了

网友:
技加IO是2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