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不触发 板号:LZ8

楼主(2016-05-14):
联想U410不触发 有3 5VPCU 但是15V拉低到3V   把电阻PR92断开 14V多   所以把相连的电阻断开还是拉低  求解!(有尝试觉得板层短路,不走主板的 用线连接相连元件 15V正常 但是还是不触发)
但是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这引起的?
还有想问下 这机的S5电压是待机就有  还是触发后才有
EC换了   EC BIOS重刷了几个

网友:
把15v升压前级断开  应该是带不动后级  找个k级电阻接上19V看能不能正常  还拉低就是后级管子的问题了

网友:
之前修到是15V链接 一个转“5V”这个管子坏。具体位置不记得了

网友:
我记得 我修过次 是换了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