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431 桥的问题探讨。

楼主(2016-05-14):
e431  开机 自动重启反复循环  电流0.018-0.7-0.8 不跳变  --0.18 在到0.7-0.8  待机 0.018 偏高  不出cpu核心供电 确定是桥的问题 不过 此桥灌胶 偏多  不同于t60  t61 e40 s420 这些 风险有些大 此板独立有比较贵 交换耗时间 不知道有没有换桥 成功率高的方法  以前试过一次e49 没成功 现在这个 灌胶程度相似  温度低了不动温度高了板子受不住各位高人有有 方法么

网友:
没有好的方法  不同的BGA台实际温度也都不同   不过取桥的时候可以在手下面用厚纸板挡住  这样可以比较耐心的取  不会因为烫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