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HD插上VGA线不显示

楼主(2016-05-14):
明基G900HD插上VGA线不显示  一直无信号 谁有程序吗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吧

网友:
黑屏吗? 行场 信号正常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1094-1-1.html这有程序,如果刷完还是不行有波的话可以打下行场看下

网友:
接口要查一下

网友:
先检查VGA接口的行场信号通路。

网友A:
是不是VGA进去那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VGA进去那三极管有问题

高手啊,摘了管子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呵呵,防静电的保护电路

网友:
接口。程序。。。

网友:
接口的保护管击穿,最好换上,防止烧坏芯片。

网友:
不一定就是程序坏了,电路出问题也有可能出现无信号的

网友:
行场信号要测下,

网友:
先查一查是不是有地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