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几天的笔记本今天修好

楼主(2016-05-14):
这个是第三个贴,感谢广州的迅芯 才发现我的A DO BI不行 搜的时候显示不全,或许因为我是个太依赖图纸的家伙,没办法,我不喜欢凭经验,我喜欢图纸分析问题 才动手,搞南桥  搞显卡 有时候是没办法,客户又催的很,芯片上那么多的英文引脚 谁他妈又全知道,而且芯片那么多,苦 言归正。
还是谈一谈 V470C 独显,故障现象开机0.225掉电,查看图纸发现1.05v电压很低 只有0.37,我查供电3.3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RUNPWROK正个驱使信号,什么信号控制这个信号呢,我们发现这个信号是1.8v,1.5输出后产生,只要有一个不正常就不会有3.3v,这里由于我的A DO BI 7.0的误导,我没发现这个信号还链接这PU4701导致我断开了所有的路,还是低电平,这里搞了一天 ,吃了三包烟,牙齿都黑了。

网友:
楼主修个机器  吃了三包烟  不值得!!这危害太大了!

网友:
听说吸烟可以提神,令头脑更清醒,所以灵感来了/

网友:
用的福昕 没发现这问题。

网友:
PDF软件的误导,鉴定完毕

网友:
一天3包 真是不修好不罢休啊

网友:
后还感谢广州的兄弟,更感谢这个平台。我发现了这个1.8*脏话*的果然电压不对,我首先查看了电压3.3正常,第一脚控制信号不开机3.3v 开机后没变化,这里我感觉有点不对,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哦  错了  我应该用示波器 ,好 上示波器果然开机掉电的一下,测是有高低电平跳变,为什么会这样呢,应该是一直低电平啊,苦闷啊,先换了芯片在说,换了PU4701,*脏话*的还是一个样,4701比杜蛾还冤,没办法,又发了一个求救贴 ,这次广州的迅芯要我查3D3V_S0 这个电压我早查了,没问题,只有自己研究了,看到这个信号受三极管PQ4701控制 P沟道的三极管 高电平截止,示波器上,不开机是0v  正常,开机2.3或2.4 这个电压正常又不正常 看着别扭,心里骂娘了,要不就0v 要不就3.3, 搞个2.3,2.4搞死人,一查这条信号 链接了南桥 EC  等等 那么多地方 ,算了 先确定桥没问题,划开R1915,为什么划开,此处有个电阻,但是这里短接的 ,划开后测试南桥这端3.3,大喜了  桥没坏,也哭了,还有那么多条路,哪一条路上的原件有问题呢,现拆掉4701三极管,还是2.4v,这个时候没别的办法了 ,做了10多个纸团,抓阄定乾坤了,摸了个Q3605,拆机后,开机发现电压3.3有了 ,不是2.4了,开心 大喜 老天开眼了 。修好,接受,换A DO  BI  XI

网友:
烟的量  不小啊

网友:
这个就是Q3605这个6脚的坑爹的 挨千刀的,害我刷了3次牙。累!

网友:
共同学习、互相帮助。

网友:
牛B技术就在精 厉害

网友:
楼主不吃烟是不是就不能修了啊,那我是不是不适合做维修啊

网友:
楼主身体要紧呀,这板修不出来不要紧,这一块板抽三包烟,我也是醉了

网友:
修不好 客户催,没灵感  不抽烟 不找灵感  客户就要抽你了 !

网友:
兄弟们是不知道  修不好  抽着抽着 不知道几包了  晚上一看 三包了

网友:
亮点是三包烟。。这是要上天的节奏。。。

网友:
赚那点钱,还不够一天的开销

网友:
英语考试用到过抓阄—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用福昕的把页面放大,你点一项它就会显示到中间,但Adobe PDF reader就不会,不过Adobe界面美观些。平时用Adobe,感觉有异常了就用福昕接着搜。

网友:
自己的工具好用维修会减少走弯路

网友:
看过广州迅芯的回帖 是比较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