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S3P复位灯一闪一闪,已解决

楼主(2016-05-14):
接修一块技嘉GA-A55-S3p主板,通电,开机,复位一闪一闪的,简单的量了几个电压,内存,1。5V----OK,CPU电压,1。05V,桥电压---1。2V,心想,电压都有,这板不好修了,想了一下,还有一个VDDA2。5V电压没有量,找呀找呀,找到Q62,一脚进,5脚出,1脚有3。3V,5脚-----0V,问题出来了,VDDA25i没有2。5V,到这里,想AMD的时序不是内存供电--VDDA2.5--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VDDA25电压都没有出来,后面的电压怎么出来的,我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先不想了,把2。5V搞出来再说,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找了个1117-2。5的稳压管,改线,5V进,2。5V出,跑码,亮机(为什么不就近3。3V做为进线呢,试过,3。3V进,只有2。3V出,主板也可以亮机,为了稳妥,还是接5V吧)

网友:
  GA的板子这种现象我也碰见过,时钟复位都出来了,一闪一闪的,以为其他电压都正常,后来一测才发现桥供电没上来

网友:
LZ你1117的位置原来没元器件吗?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本来这个电压应该先的,然后别的电压出来,一般有可能是反馈有点问题。

网友:
改线要对原理理解透彻

网友:
VDDA2。5 这个不怎么懂可以介绍下么?

网友:
华硕M5A78这个主板前几天修了3块   也是复位闪   也是这个小5脚芯片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通病哟!

网友:
芯片的开启你有没有量过呢

网友:
这个芯片是要多加注意我也是修到了几块,这个问题在主板远程里面也是有讲到的,多发地带!

网友:
学习了,这个经验值得收藏啊

网友:
这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