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下电高压锅维修思路

楼主(2016-05-14):
自己家用的高压锅插电没任何反应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哪位能帮分析下呢?

网友A:
检查电源输入的保险烧了没有然后检查电源插口电源线这些这个压力锅里面没什么东西的很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输入的保险烧了没有然后检查电源插口电源线这些这个压力锅里面没什么东西的很好修

谢谢指导,已经检查了就是保险烧了,之前没找到是因为没发现保险是一个不起眼的绝缘皮包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已经检查了就是保险烧了,之前没找到是因为没发现保险是一个不起眼的绝缘皮包着的

那个保险不是普通保险,是温度保险.....

网友D:
这种锅多数不是线断了就是里面的热保险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已经检查了就是保险烧了,之前没找到是因为没发现保险是一个不起眼的绝缘皮包着的

那个保险通常我是用铜丝直接代替但是不能搞太粗的一般用多估线只拿一到两条连接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达到足够过流保护作用也不会因此导致保护失效

网友:
主要先看看保险丝

网友:
也没几个配件啊,

网友:
不行买个新的来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保险不是普通保险,是温度保险.....

就是一个10A的温度保险,没找到合适的,用个15A的直接焊上去了,能用了,要是彻底烧焦了就直接扔了

网友:
用表看电路 通与不通判断

网友E:
一般都是温度保险管烧坏  外面包裹一层玻璃套管 10 -20A 保护温度185 屡烧的话 检查限温器(或者是双金属限温器),检查用 嗡鸣档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锅多数不是线断了就是里面的热保险烧坏了。

怎么换好呢    能用显示器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温度保险管烧坏  外面包裹一层玻璃套管 10 -20A 保护温度185 屡烧的话 检查限温器(或者是双金属限 ...

能用普通保险管换吗?  无温度保护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已经检查了就是保险烧了,之前没找到是因为没发现保险是一个不起眼的绝缘皮包着的

这下好了  你媳妇不会说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换好呢    能用显示器上的吗

形状一样,能插得进,是10A以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