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230S 6050A2465201-MB-A02不触发BISO刷过,IO南桥 ...
惠普4230S 6050A2465201-MB-A02不触发BISO刷过,IO南桥换过。没有图纸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6-05-14):
惠普4230S 6050A2465201-MB-A02不触发BISO刷过,IO南桥换过。没有
求各位大神指点
不触发

网友:
没有图纸可以拿其他图纸参考 触发条件还是能测到的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已经修好,是待机芯片51123坏了换rt8223

网友:
英业达的板要先有EC待机,仔细测下。

网友:
我想要这个BIOS !

网友:
能不能把BIOS共享下 !

网友:
没图纸的靠故障点的3把斧,其次找芯片的PDF,仔细观察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