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乌龙之华硕X45VD麦克风不能使用

楼主(2016-05-14):
朋友拿了一台华硕X45V的本过来,说是麦克风不能用,声音倒是有。
马上拿万能驱动试了一下,不能用。
再重装了一个系统,还是一样不能用。
心想这应该排除了软件方面的问题了吧,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了。
于是立马把B壳拆了,麦克风就在摄像头的旁边,换了个麦克风,进系统,还是一样 。
这就应该确定是硬件坏了,比如主板,声卡芯片什么的。
拆开主板,开了点位图,看到屏线接口J4601的第35脚为INTMIC_P,第36脚为GND_AUDIO_R,其他脚与声音AUDIO似乎没有太多关联,看来这两个脚就是麦克风的正负两脚了。查了一下这两脚到麦克的线路,通的

然后查INTMIC_P的线路,到声卡芯片旁边一个电阻R3611,另外一边是MIC2_VREFO,见图1

MIC2_VREFO是接声卡第29脚的,居然没有电压,想想估计就是这里的问题了,参考电压没有。见图2

先往这个点拉了个1.5V,进系统,故障一样。再拉了个3.3V,还是一样。换了个声卡芯片,ALC277,还是一样。查声卡芯片的各供电,复位信号什么的,都正常。到这里,就修不下去了。于是叫客户放在我这里,慢慢修。
今天又想了想,觉得自己是不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还没有装原厂驱动呢,怎么就动起硬件来了。于是马上上ASUS官网上下载了个原厂驱动,再进系统,居然一切都正常了。
看来还是不能把问题想复杂了啊。

网友:
我也是醉了,这种肯定先软后硬啊

网友:
还好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A:
先软件排除后硬件测量维修是第一原则 哦

不过修好就好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件排除后硬件测量维修是第一原则 哦

不过修好就好 加分了

修麦克风没有经验啊,这还是头一回。再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网速太慢,上网下载给东西,笔记本都能修好了估计。

网友:
怎么不先软后硬呢

网友:
修好了也不错先软后硬了,花了那么多时间工钱算客户的就性了

网友:
通用驱动出问题,我用驱动包驱笔记本,有时候就蓝屏起不来机器,现在都有点不敢用了

网友:
我昨天一台也是华硕的笔记本显卡一定要装官网的。否则只能显示一半

网友:
闹乌龙没啥 ,能解决问题就OK

网友:
学习了,本人经常有过这样的问题啊,也要小心才行!

网友:
有时候不要盲目的修电路,其实有很多是软件引起的

网友:
人家不是重装系统了吗只是华硕机子比较变态不管是声音麻的还是麦克风不行驱动问题居多还要官网的才行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是懒得修的,因为价格上客户不会接受的。
外接的卖一个给客户

网友:
华硕,现在都没有的修了

网友:
华硕的专用驱动坑死人,摄像头倒置,进系统无背光,声音沙哑。好像不止这些

网友:
醉了,这种肯定先软后硬,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