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人的G470CPU无供电

楼主(2016-05-14):
论坛很多人说95831不出供电。断开24脚出供电证明芯片是好的。本人在此推翻此结论。断开出供电并不一定是好的。建议大家还是更换一个试试。亲测。入正题。G470上电到0.4A不动。、经测、各项供电正常。唯独没有CPU供电。断开24脚的电阻供电出来了。换过CPU也是不出供电的。怀疑是桥问题了。换了桥故障依旧。换了个95831也不出供电。又换了CPU供电出来了。电流上到1A卡住不动。不亮机。 BIOS刷过。桥也更换过。 无解了 此时无集成显卡供电。有大神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在此解释下CPU确定是坏的95831也是坏的。桥坏的。。95831断开24脚电阻有出供电。但是芯片也是坏的。大家维修的时候注意下

网友:
查下有没有跑内存啊,打关键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此解释下CPU确定是坏的95831也是坏的。桥坏的。。95831断开24脚电阻有出供电。但是芯片也是坏的。大家维 ...

这个之前也说过的 去掉电阻能出供电 不见得芯片一定是好的  内部有解码部分和PWM产生部分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太坑人的故障了。本本已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太坑人的故障了。本本已经修好

说下问题再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