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j 大意挂显卡

楼主(2016-05-14):
客户拿个机器过来说不显示,一看是老款华硕m9j 心里暗喜,送钱的来了。直接拆机上BGA台子加焊显卡。和客户聊的太嗨了。。。忘记看温度了。当听到滴一声心想完了。过去仔细一看锡球出来了。没办法只有跟客户说要重新直球。0.5的球没有只有0.6的烦死了 直接搞 搞好了焊上去不行,只有跟客户说要换显卡。同意后去看看显卡多少钱,我擦!150还是有点贵呀。直接定 过两天到了装上去好了。以后上BGA台的时候我要保持沉默。

网友:
这个我也有发生,确实要小心了

网友:
看来你的bga不是自动啊,调好就没有什么啦

网友:
确实要小心

网友:
这个确实要注意  有次我加焊联想灌胶的桥  没注意调到了无铅曲线  最后爆珠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BGA是自动的 温度调的高了 到230忘关

网友:
我估计搞维修的都遇到过

网友:
150也可能不是新的,这么贵的芯片我宁愿不修了

网友:
怎么挂的?

网友:
经常遇见这种事情 手头有事 忘了BGA

网友:
维修做多了 哪有不失手

网友:
修机器细心很重要的

网友:
都遇见过 不能大意的

网友:
有一次玩手机结果爆了一个

网友:
可能显卡本身坏了吧,爆珠也不至于烫坏显卡

网友:
上BGA一定要小心

网友:
230度的温度,那是有铅的吧,那显卡要150、、、、、、、

网友:
我上次一个把时间调成温度,直接挂机,说出来都是眼泪。

网友:
做BGA还是认真点好,有一回我看视频给忘记了,一个台式板子虚焊,桥挂了。

网友:
楼主换新的也好,用的时间长点
不要有下次了

网友:
我有次大意手直接放BGA发热砖上了。

网友:
楼主这种遭遇估计同行也遇到过不少吧!

网友:
维修是个细心活!!

网友:
就怕新的定来 爆珠

网友:
修机器细心很重要很重要

网友:
用大风枪干就不会分心了

网友:
没办法 客户有时候要升级配件或升级硬件 钱都想赚 所以一心不能二用啊

网友:
对的 有时候越简单的东西 也要细心

网友:
哎,估计现在都要小心再小心啊

网友:
你的不是设定自动的吗?

网友:
设定了温度也是230 不能走完  温度到230要直接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