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不开机

楼主(2016-05-14):
     同行哪来的机器,说是进水不开机,自己修过没修好,上电待机电流0.02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打开机器先按不开机修,在测EC条件的时候发现EC待机没有,再测发现没有3 5v,到这就有些不懂了,没待机电压怎么还有这么高的电流啊?难道后面有短路吗?也不像啊,哎,先不去想它了,既然没有待机就先修待机吧.测试发现主供电只有13v?点火回路没过!点火回路如图,PQ6PIN123有19v.PIN5678只有13v,而G级则是19v.由此图分析可知,正常情况下PQ6的G级应该是8.1v左右,说明PQ9没有导通所以没有产生分压,测得PQ9的G 级只有0.3v,实际需要3v左右才能导通,而PR37的PIN1有2.9v,PR37阻值正常,拆掉PQ8-PQ9-PQ10后测试PR37的PIN2脚依然只有0.3v.由此可知最有可能拉低PQ9的G级的只有ACON了.追查ACON来到下图: 由图可知比较器LM393要想发出高电压的话,PIN5要大于PIN6方可,实际测出PIN5脚只有2.4v而PIN6脚是3.2v.但是有图纸分析可知正常PIN5脚的电压应是9v左右,实测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正常,但是B+只有13v,正常19v,而B+对地阻值500多,因该是后面某个原件拉低了B+.当断开3v  5v上管时B+正常了,隔离电路也通了,由此可以大概判断问题在待机芯片这路.介于手中有ISL6237.于是乎就没有查外围了,直接换一个,装上B+正常.待机电压也出来了.按开机键发现奇迹出现了,尼玛.电流到0.5掉电,经测试发现5V转换正常,而3.3V转换的只有1v.如下图: 测试发现U4的G级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18v多的.测试发现Q9的G级一直都是0V .正常应该是待机为高,开机时0v.而5V转换正常说明SUSP是正常的,那就只能说明断线了,断线就飞线,线飞好后,再次开机,奇迹出现了,这次是真的奇迹出现了,亮了.,\

     由于本人一次只能上传三幅图片,亮机图就没有传了,看着还可以的就加个分鼓励一下吧

网友:
是键盘跟触摸板那个位置的转换电压的信号管吗?那个坏得多

网友:
进水的机器总有这样那样毛病  处理不彻底还容易返修

网友A:
LZ牛。。要是我碰到进水的机,,一般不想修。。呵呵,,进水机好多毛病的

网友B:
g460进水的机子不好修 遇到好几台都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60进水的机子不好修 遇到好几台都没搞定

有点位图就能修个试试的e

网友C:
唉   手头上还有一台联想的进水的   51125的脚位全部都腐蚀了        现在丢在一边都没有去弄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V450 故障和你的一样 不过保护隔离   追查后换了待机芯片就OK了

网友D:
处理不彻底还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理不彻底还容易返修

没错,进水机器就这样,腐蚀的不严重看不出来,处理不好容易返修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唉   手头上还有一台联想的进水的   51125的脚位全部都腐蚀了        现在丢在一边都没有去弄

把芯片拆下来,看看引脚有没有腐蚀掉的,理论上讲供电脚基本都会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牛。。要是我碰到进水的机,,一般不想修。。呵呵,,进水机好多毛病的

进水的机器还是很有必要修的,只要不换大芯片,单修主板还是很有利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芯片拆下来,看看引脚有没有腐蚀掉的,理论上讲供电脚基本都会腐蚀

          进的牛奶   脚都霉的断线了     就还有几根线没断  心好累

网友:
常见人说查时序,请问时序怎么查  ,飞线听起来好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