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R62MB6E0 BIOS 百分百原机器备份 PCH独显

楼主(2016-05-14):
(图片)

网友:
BIOS下次可以直接发到BIOS版

网友:
机器型号 楼主 记得吗··  有EC 的吗

网友(2016-06-23):
楼主是HP 的吗

网友:
备份的是不是亮机会慢啊?

网友(2022-06-15):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惠普TPN-Q118 板号:DA0R62MB6E0 REV:E。故障现象:1.不定时掉电,无论是在系统,PE,DOS,BIOS,LOGO状态下都会掉电,有时还会出现(90D)。2.不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插电0.012电源头指示灯白灯闪动就是不能触发。拆机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有腐蚀现象。其中PR100 16.5K  THRM_MOINTOR1温控信号  和PR360 1M已经被腐蚀。分别用19K ‘1M电阻代换上去,插电0.012电源指示白灯亮触发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