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触发维修及相关验证

楼主(2016-05-14):
接到B460机器 描述是时开时不开 但到我手上是一次都触发不了 拆机 通病处已经长霉!电阻为EN0的上下拉 电容是16脚供电的滤波电容 看图:
  处理后线性有了 REF也有了 没有18脚的ENC

刷bios吧!找小郭大侠要了个BIOS 刷上去 然并软!不过效验的时候有发现 效验不过 换个BIOS芯片刷吧!找BIOS芯片找了我醉!窄脚的BIOS芯片 不常见 在料板上找了个25Q80的宽BIOS芯片 刷上程序 把脚位延长 再焊接
看图:

然后待机电感3.5v也有了 按开关 一路小跑 亮机

验证信息:1.无EC 无BIOS芯片 BIOS程序坏 会无3.5v电感开启信号
                2.BIOS芯片 宽窄都差不多!!!

网友:
不错,不错,又好几张毛爷爷到手了

网友:
喜哥威武啊!51123的ENC相当于PWM的开启吧!

网友:
呵呵。。还没碰到过。。先收藏起来。。。。。

网友A:
前天修了个 Y470  不触发  EC别上家换成ITE8502   换了个正确EC上去 还是不触发  刷BIOS (开始走弯路  最后 还是BIOS问题)   换了个窄体的BIOS  又上了个上去 问题一样   桥都换了  也一样  最后 换了宽体的  OK 了    修的想哭了

网友:
你刷的是EC的程序吧

网友:
给你一个赞。

网友:
不加分 不开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修了个 Y470  不触发  EC别上家换成ITE8502   换了个正确EC上去 还是不触发  刷BIOS (开始走弯路  最 ...

都一样。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很多

网友:
不错,  我现在是修好了 我就什么都不想了

网友B:
刷的是EC的,也不洗洗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不触发,有思路很简易呀,

网友:
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C:
这机器ec rom芯片是个通病  一般效验不过  我一般会用25L1005代换

网友D:
不触发有3 5v刷ec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有3 5v刷ec bios

我这个是没有18脚开启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ec rom芯片是个通病  一般效验不过  我一般会用25L1005代换

芯片本身就是25L1005C 我用宽芯片 25Q80bv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的是EC的,也不洗洗一下
呵!这是没洗之前拍的!做事没那么马虎!

网友:
容量一样就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EC BIOS 导致不触发属于通病之一了
总计的很好 加分

网友:
代换的不是尾缀带c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换了个引脚定义相同的,

网友:
人民币又到手了

网友:
亮机BIOS传上来哦,论坛大家都不喜欢图文并茂的发BIOS资料

网友:
醉了 帮你顶一下 看看有没有精华,,,,,,,,,,,,,,,,,,,,,,,,,,,,,,

网友:
哈哈 永远支持李大侠,,,,,,,,,,,,,,,,,,,,,,,,,,,,,,,,,,,,,,,,,,,,,,,,,,,,,,,,,,,,

网友:
给你赞一个

网友:
来自: 上海
这个机器的ecbios很容易坏,已经修过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