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战神 改外置 NVDIA GTX970显卡

楼主(2016-05-14):
今天闲来无事, 外面下着萌萌的大雨 ,突然来了个兵哥哥,提着一台外观蓝色的笔记本(神舟战神游戏本) 个人也比较喜欢蓝色,蓝色它是最冷的色彩,蓝色非常的纯净,通常让人联想到海洋,天空,水。

进店询问,  笔记本机器能不能换高级点显卡, 我跟他说,笔记本跟台式机不一样,不能加高级显卡,只能加一模一样的显卡型号才可以,不然会不显示 。
然后他说,他这机器玩3D游戏  画面清晰度不高,画面卡顿,反正说玩起来不爽, 他有在网上看了,说可以加台式机外置显卡,他这款是双显卡,可以切换双显卡, 他说网上已有人成功外置显卡过 。外置显卡那些七七八八的花了他几千块       经过一段时间的询问,   已明白步骤,  就是要把笔记本主板显卡取掉, 然后将外置显卡插在卡槽下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动手去干了, 先报风险  报价格200  万一取掉显卡不行,不负责哦, 兵哥哥说行,  只要帮忙取掉,试下, 后果他自己承担,           动手拆机, 上BGA取显卡    显卡取掉做好绝缘,以免没显卡散热片就碰到主板,   双显卡没了显卡,只能用集显了, 装机准备测试外置。  如下
   这么大的电源,都能拍死人把,哈哈
任性的兵哥哥   还搞个两个显卡来测试
接电源。
接主板卡槽。
等待启动
电源就绪, 笔记本开机,风扇开始转, 刚开始以为不显示, 后面还真亮机了, 看那兵哥哥很是激动,  进系统看是否能认到显卡。

打开设备管理器, 奇迹就出来了, 还真的是可以用外置显卡。

兵哥哥很激动, 马上开启了他的3D游戏,试玩看看,  画面确实有明显的提升, 画面也不卡顿, 玩了一局后,   200大洋到手,   兵哥哥准备收拾机器走人。
其实花这些钱买那些外设,还不如多点钱配个台式机,还玩的更爽,可兵哥哥说了, 台式机他在部队不方便,所以才有了这种改的想法!
世界这么大,没见过的东西还是很多, 而且我们国内竟还有人去发明这种东西, 很是佩服。
夜黑了, 发完贴也准备准备下班回去了,  发帖不易,虽然没什么经验可看, 但毕竟是头一次接触到这样子的 ,望各位大神们,加加分哦,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哦。
外置的显卡     你们有遇见过吗!

 会员675840300鑫豆2024-8-30 17:40

网友:
      一楼,自己先坐坐,哈哈,    等待别人加加分,提前感谢大家!!

网友:
这个的改法,   也是头一次遇见!

网友A:
兵哥哥也爱打游戏- -失望

网友B:
没玩过、更还没见过。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兵哥哥也爱打游戏- -失望

   闲的时候, 人家也是需要业余时间玩玩,嘿嘿!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C:
牛啊,这个要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啊,这个要刷BIOS吗

不用刷BIOS,  显卡取掉, 装上去,  BIOS里面选项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
好厉害,第一次见笔记本用外置显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更还没见过。涨见识了!

嗯嗯, 也是头一次遇见,  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可惜钱包太小,哪里都走不了!

网友:
真的是神机,兵哥哥都这么闲,还研究这个了

网友E:
怎么 接的 没看的太清楚 还没机会去改造过这种 楼主不错

网友F:
这真是见识了,这个转卡,是叫什么名字楼主知道吗?

网友G:
楼主你把显卡插到笔记本插槽上后,怎么装上去啊,那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嗯, 也是头一次遇见,  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可惜钱包太小,哪里都走不了!

不错、神州机器还有这种玩法,你也不错,赚了一个显卡芯片还收了200

网友G:
另外你外置显卡的供电是有笔记本提供的吗?还是单独用外置电源提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把显卡插到笔记本插槽上后,怎么装上去啊,那么大的。

它是一个排线    然后直接存在卡槽上面,然后, D壳后面剪个小洞, 线弄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真是见识了,这个转卡,是叫什么名字楼主知道吗?

这个嘛,没去问哦, 刚开始我也是不相信还能这样子,  结果还真可以,   他说是在某宝上面研究的

网友H:
这是把显卡装到mine-pcie插槽上了啊,不过mine-pcie的带宽能把970的性能发挥出来吗

网友:
长见识了,神船果然叼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它是一个排线    然后直接存在卡槽上面,然后, D壳后面剪个小洞, 线弄出来就好了!

排线还能插到卡槽上啊?我还是不懂啊,望楼主指教

网友:
这么大的显卡走无线网卡的pcie总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把显卡装到mine-pcie插槽上了啊,不过mine-pcie的带宽能把970的性能发挥出来吗

肯定不能完整发挥的,不过怎么的也比原来的移动显卡好很多很多...

网友I:
我想这机器的显卡应该不用取下来,取几颗耦合电容或者把供电电感取了就行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EXP GDC技术,性能大打折扣

网友:
之前听过可以改  没有实践过

虽然携带不便 但是性能提升

网友:
就是接到笔记本MINI PCIE槽上,还有的直接插到expresscard插槽上。笔记本内置显卡可能不一定要取下。

网友:
小地方暂时还没碰到过笔记本外接显卡的。

网友:
我是没看出来显卡插在主板的什么地方的

网友:
这个可以改完还可以升级的显卡

网友J:
不取内置显卡直接进系统应该能认到外接显卡,装好驱动后禁用内置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排线还能插到卡槽上啊?我还是不懂啊,望楼主指教

肯定有一个类似诊断卡一样的东西插到槽子上。

网友K:
头次见   厉害   我的应该也可以改  y460的也是双显卡 要是想升级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我感觉不方便

网友:
要是也外接的话要必去吧独立显卡摘掉吗禁用不行吗?

网友L:
有这个必要嘛,台机装得不是更好嘛

网友:
性能高 是必须的 笔记本是低功耗 显卡频率差很多的

网友:
涨知识  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网友:
个人也比较喜欢蓝色,蓝色它是最冷的色彩,蓝色非常的纯净,通常让人联想到海洋,天空,水。
你不是最喜欢粉红色吗,你个BT

网友:
长见识了 听说过没见过 这次见到了

网友:
已经有成熟的方案了,呵呵,长见识

网友:
你就是NB啊这样也可以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搞的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加分咯

网友:
联想S400好修也可以加个光驱显卡

网友M:
显卡不拆掉,直接用这个外置呢!?拆显示不增加风险了嘛!?

网友:
这属于民间改外置显卡啊,先前也只是一些品牌高端机才有外置显卡的设计

网友:
怎么回事   直接插到主板上的????还是???

网友:
这个晓得,性能会打折扣,迷你pcie带宽决定,,,

网友N:
确实有很多人问我,能不能给他换一个高级一点的显卡,我都是给他讲不行,看来要转变看法,给他加一个外置的显卡就好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神州机器还有这种玩法,你也不错,赚了一个显卡芯片还收了200

嘿嘿, 反正取下来的显卡他也没用,   就放着等待下台哪个需要,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另外你外置显卡的供电是有笔记本提供的吗?还是单独用外置电源提供啊

外置电源, 上面不是有拍了张照片吗, 好大个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 接的 没看的太清楚 还没机会去改造过这种 楼主不错

挺简单的,   双显卡主板, 你独显没了,肯定还是可以用集显显示的, 然后那设备插在 PCI那个卡槽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把显卡装到mine-pcie插槽上了啊,不过mine-pcie的带宽能把970的性能发挥出来吗

性能我是不清楚哦, 反正兵哥哥说,比他之前的好很多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排线还能插到卡槽上啊?我还是不懂啊,望楼主指教

排线那个头,  就是跟无线网卡接口差不多,   把它插在卡槽上, 固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头次见   厉害   我的应该也可以改  y460的也是双显卡 要是想升级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我感觉不方便

好的显卡, 加上那设备,要几千块, 你改在Y460上, 浪费钱了哦(不过这个看个人需求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这个必要嘛,台机装得不是更好嘛

他说了, 在部队台式机不方便,不然一开始我也是建议他配台式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不取内置显卡直接进系统应该能认到外接显卡,装好驱动后禁用内置显卡就可以了。

你有试过吗?   装好驱动    970会不会跟 禁用独显那个起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这机器的显卡应该不用取下来,取几颗耦合电容或者把供电电感取了就行

客户建议我们取掉,我们只要负责取掉就好了    然后取下来的显卡, 也可以在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显卡不拆掉,直接用这个外置呢!?拆显示不增加风险了嘛!?

一开始就报了风险,跟价格,   客户自己承担风险, 就不怕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确实有很多人问我,能不能给他换一个高级一点的显卡,我都是给他讲不行,看来要转变看法,给他加一个外置的 ...

嘿嘿, 只要是客户给的起价钱,   就给他升级,   不过像这样子的客户,很少,  几千块配台式机,玩的爽爽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有试过吗?   装好驱动    970会不会跟 禁用独显那个起冲突了?

如果机子是集显就没问题,如果本来就是独显,可能会有问题。一般而言,那种转接设备是不需要拆机动芯片的,否则一般用户就没法使用了,这个机子应该属于特殊情况。

网友:
神一般的改装啊。。。。非常的不错啊。。

网友:
头一回见这样也可以!! 客户问笔记本升级板上显卡一般直接否决。。。

网友:
牛 ,以后高端的显卡都可以这么搞撒

网友:
楼主牛  这种配件哪有买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机子是集显就没问题,如果本来就是独显,可能会有问题。一般而言,那种转接设备是不需要拆机动芯片的 ...

他这款是双显卡, 所以说可自由切换,   它这机器可能就是要把显卡取掉才行,  不然直接插上去可以的话, 那兵哥哥也不会拿来取掉显卡了!嘿嘿

网友:
还有一种玩意儿  是直接插USB接口的 转换的显卡

网友:
这个兵哥哥也是个牛人啊

网友:
我服气了,还不如换台式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今算是长见识了   笔记本还能改外置显卡    那些外置设备 某宝看了一下 算是明白了

网友:
听说过没有见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