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G31 断剑版 无复位,无时钟,无VCORE

楼主(2016-05-14):
一台二手电脑,看了亮机.就花个"高价"收回来了.
正常装完系统.为了测试稳定性,开机放电影.做别的事去.
过会回来一看,主机电源灯亮的,屏黑了,是不是屏保了.动了动鼠标,还是黑的,看来不稳定.
把主板拆下来,丢了一边.
过了一个星期,有时间了,拆下来看看,如图:

接上电源,短接开机针,竟然能触发点不亮了.看来七彩虹 断剑版,这回真的要断剑了.
于是查各大供电,查复位,PCI无复位,如图:

查时钟,PCI无时钟,如图:

查CPU供电,上管有12V,下管无供电,如图:

查内存供电:1.92V正常 如图:

桥供电1.29V 如图:

总线供电1.28V 如图:

现在没思路了,是不是先查CPU供电,CPU供电就要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看cpu得EN信号,有了再看cpu得工作条件电压

网友A:
现在G31 G41不值钱了 前两年卖破烂 一个主板都能卖70 看看脉宽的工作条件

网友B:
CPU没供电,就主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供电,VID信号,EN开启!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来吧

网友C:
这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这七彩虹没有找到图纸,就借用了教程里的图,如图:

EN的供电来源是12V,经电阻分压后,再经一个滤波电容,得到5V的EN高平开启电压,
但是我测得这个12脚只有1.38V

网友D:
家里电脑没有那个计算分压的软件 你确定分压是5V的话就换那2个分压电阻 整成5V 1.38正常的话 就先换IC 这个IC也容易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这七彩虹没有找到图纸,就借用了教程里的图,如图:

EN的供电来源是12V,经 ...

1脚 才是 开启 EN 脚

网友:
先找到CPU供电芯片的PDF  然后找到供电脚和EN脚   测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脚 才是 开启 EN 脚

原来我搞错了,谢谢青杏煮酒指点.我测了一下,1脚,电压为1.10V,那说明高电平开始正常.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电脑没有那个计算分压的软件 你确定分压是5V的话就换那2个分压电阻 整成5V 1.38正常的话 就先换IC 这个 ...

是我把EN脚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G31 G41不值钱了 前两年卖破烂 一个主板都能卖70 看看脉宽的工作条件

我是没事拿G31,这些不值钱的板来练手.要是拿高端板练手,搞坏了,心痛.

网友F:
怎么样了是VCORE芯片坏了吗,换了后出CPU供电没有

网友:
先找到CPU供电芯片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没供电,就主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供电,VID信号,EN开启!

EN开启有1.10V,是不是要1.2V以上才能开启呢,不过我测VID有高低平信号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样了是VCORE芯片坏了吗,换了后出CPU供电没有

还没有搞好.

网友:
基准电压没有吗,慢慢找吧 CPU这一块

网友:
按时序修该查CPU供电了,如果芯片外围供电正常就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