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暗屏

楼主(2016-05-14):
华硕k43s笔记本暗屏,哪位大神修过,请教一下,我新手没什么头绪,又没电路图。急....

网友:
换屏试下,不行就显卡。

网友A:
供电问题,查一下,屏上面的35-36脚

网友B:
这个机显卡问题多,也可以先改电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问题,查一下,屏上面的35-36脚

35脚1.35V,36脚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显卡问题多,也可以先改电路解决

怎么改电路??

网友:
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吧

网友C:
记得应该是有个电感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应该是有个电感短路

那里的电感呢?屏上的吗

网友:
暗屏 排除屏 查EN PWM VIN等 比较好修  可以找个人指点你下

网友:
查开启和调节信号及屏高压部分的供电都正常嘛

网友:
把屏拆了量一下有没有背光开启信号啊

网友:
换屏试一下了

网友:
看屏上的供电是否都正常了

网友:
故障已找到,是屏的问题,是屏上的一个四方的芯片问题,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会先换个屏,排除屏的问题,不行再查主板这边。。

网友:
剪版飞线吧,pwm坏了,背光供电没了

网友:
先看看问题是在屏、屏线、主板这三块的哪一块上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