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6-05-14):
一台长城ATX-300P4-PFC的一拆下元件,套管无标识,是图中用笔画圈的。谢谢。

网友:
拆下元件单独照一张,实在看不见............

网友:
看不太清楚···好像只是个小电解电容而已··

网友:
弄不清你想问的哪个元件。

网友A:
拆下来 大家看下,这个感觉像电感,。。。

网友:
电感可能性大点, 你用万用表量下电阻基本就确定了。

网友:
电感,具体作用,看不出来。

网友:
看着像是电感....

网友:
那不是电感吗

网友:
最好做个标记,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个。

网友:
看不太清楚,好像是电感

网友:
电感器,滤波???

网友:
有点像电容也有点像套了热缩管的电阻,可以看看那是什么标识的

网友:
应该是电感,楼主修东西精神不错,见到不清楚的都问,要是我,修好了,可能不管别的了

网友:
仔细看电路板有没有L标记。

网友:
这个电感,外变套的热缩管为了防干扰。

网友:
楼主要求大家是2.5的眼阿,实话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 大家看下,这个感觉像电感,。。。

我也觉得是电感

网友:
看不清楚,你用万用表量下看,我看到有点像电感

网友:
还用个套子套起来,。。。

网友:
是个电感吧

网友:
看样子像保险丝啊,立式安装的FUSE

网友:
是电感,拆下来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5VSB 待机电路的电感

网友:
100%是电感来的这个我也有不过这个东西不容易坏通常坏的都是旁边那个肖特基小管子多这个管子通常是会击穿导致直接导通然后没有待机电压出来

网友:
应该是一个电感

网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是个5VSB的电感

网友:
看了半天,终于找到个黑圈,%200是电感

网友:
你把他拆了再拍照给大家看不是更清楚

网友:
好像是电感吧

网友:
电感、电阻?还有可能是保险,看下周边的电路,或者打一下两个脚的对地阻值,看不清楚,要不再来张小的特写

网友:
看着像电感

网友:
哪能看清呀 楼主是在测试我们的视力加想象力吧?

网友:
压敏,保险,或热敏电阻

网友:
肯定是电感,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 大家看下,这个感觉像电感,。。。
同意 是电感

网友:
楼主这个是保险

网友:
原谅我手机实在是看不到在哪

网友:
看不清楚,拆下来发个图啊

网友:
尼玛,人家用红色圈,你用个黑色圈,半天才看见那地方。看不清。;

网友:
你拆下来百度一下,应该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