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之悲催维修

楼主(2016-05-14):
   今天同行拿了台三星R428过来说花屏,显卡问题。开机果然是花屏的。如下图

    可能图片不是很清楚,反正LOGO是一条一条线,LOGO后的字花得看不见(可能有经验的都大概猜到故障了,可惜我小白一个,经验不够)

把板拆出来后,版号如图:

   把散热取下来发现风扇口堵满灰,然后加焊显卡,清灰。冷却上电,涛声依旧。。。难道显卡坏了???对于小白的我来说只能换显卡试试咯,料板找了个外观一样,型号不同的显卡。原显卡型号是:N11M-GE1-B-A3,而我找的料板是:N10M-NS-B-B1。上个月我修到一台三星R429的是不显示,显卡坏,我也是料板找的外观一样,型号不一样的完美代替。在论坛没找到N11M-GE1-B-A3能否用N10M-NS-B-B1代替这一说,先换上再说吧,拆桥植球,满怀信心上电。。。涛声再次依旧!!!但也算起证明了N11M-GE1-B-A3用N10M-NS-B-B1代替成功
    此时,可能大伙都知道什么问题了。但我看NEC大电容还好好的躺在CPU座的背后,心想会不会是它?但PM45的双桥架构,有独显,花屏会跟它有关吗?小白的我觉得不应该。于是问了下“逼神”,他说会有可能。PS:开始以为显卡导致的花屏时,避免返修我只是加了个电解电容,没换它,这下看来真的得换了。结果换了之后,果然。。。还是花得不要不要的。下图是换好电容后

   然后翻图纸,查显卡所有供电:P3.3V、P1.05V、P1.8V、EGFX_CORE、P1.5V,然后对着板一个个测,电压也全都有。。。
   就剩下各位看官此时心里想的了:显存!于是乎又找起了料板,此机的显存是:K4W1G1646E-HC12。为了验证具体哪一颗坏和换了之后会不会不显示(因为本人还没换过显存的经历),故拆一颗换一个,上一次电。也许一不小心运气好,换第一个就好了呢。。。究竟是不是运气那么好呢,我们往下看。。。
    料板拆显存,手工植球,拆原机显存、拖锡、上显存。。。第一个还是花屏!
     料板拆显存,手工植球,拆原机显存、拖锡、上显存。。。第二个还是花屏!!
     料板拆显存,手工植球,拆原机显存、拖锡、上显存。。。第三个还是花屏!!!
     最后一个了,如果还不行。那是不是可以排除显存了?但排除了显存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会导致花屏了。然而在吹最后一个显存的时候,风枪刚放上去没多久,就听到芯片爆裂的声音,吹其他三个都没这现象,难不成真的是这个出问题了?
    换好最后一个显存后,冷却上机。不花屏了!!!我去,运气也太不好了吧,四个显存挨个换,最后一个才换好!唉,附上亮机正常图

    编辑此帖用了一小时,文笔不好,各位看官将就着看。菜鸟一名,帖子如有错误的地方,还望各位大神指正。
    发帖不易,请各位看官加加分,谢谢!

网友A:
换显存就是够累的

网友B:
此贴秉承了我的风骨,看来你在走我“逼神”的后路。

网友:
和我想到一样,显存

网友C:
那植16颗内存颗粒的我情何以堪啊

网友D:
显存比显卡好换,风枪就可以搞定

网友E:
这型号的机,换显存的还真的没遇过,硬盘那位置的贴片电容与CPU反面的NEC大电容就遇不少

网友F:
考验楼主技术的时候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存就是够累的

是啊 ,第一次换。不过觉得比植HM5X6X7X的桥好植多了,毕竟没那么多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贴秉承了我的风骨,看来你在走我“逼神”的后路。

啧啧啧,逼神在,我哪敢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植16颗内存颗粒的我情何以堪啊

你难道比我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比显卡好换,风枪就可以搞定

是的,用风枪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型号的机,换显存的还真的没遇过,硬盘那位置的贴片电容与CPU反面的NEC大电容就遇不少

硬盘的电容和NEC是此机的天机不可泄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考验楼主技术的时候到了,呵呵

小白一枚,还要走的路还很长

网友H:
楼主好耐性,技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白一枚,还要走的路还很长

楼主谦虚了,换了这么多显存机器修好了,说明基本功可以的,换的都是成功的

网友:
这情况不可能是大电容的问题的,也帮助自己长经验了

网友:
幸好我就是植 ,装上去是别人装

网友I:
我想问的是你植显存的球的时候有钢网吗》

网友J:
案例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K:
曾经有这么一个机子,我换了显卡 换了屏没修好··

网友:
花屏也就是换显卡,显存,过程也真够辛苦。

网友:
楼主胆子大,这种机器,记得提前跟客户说,弄的话可能开不了机,否则亮机的拿来,弄不了人家要你还原回去,就要亏

网友:
哈哈。你怎么不首尾拆呢。。中间比较少坏

网友:
我也修了两台这样,出现很多aaaaa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型号的机,换显存的还真的没遇过,硬盘那位置的贴片电容与CPU反面的NEC大电容就遇不少

相信好多同行都遇过这问题

网友:
花屏换显卡芯片不行就是显存了

网友:
你这都算好的了,前几天我拆了八个现存才搞定!

网友:
这种花的类型换完显卡还是一样的花只有现存了,不过楼主运气差了点,最后一颗子弹才打中!

网友:
猜中开头 没猜中结尾  我以为最后什么都干完了没有好 最后换了个屏就好了呢!

网友:
下次换大电容前先加上1个330,并在上面,如果好了,那就是大电容失容

网友:
值的学习,显卡加NEC加4个显存,给力呀

网友:
少装一个显存也开机亮屏吗??

网友:
换显存是不是上面的字要一模一样的,才能换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耐性,技术更好

还菜鸟一枚,记得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的是你植显存的球的时候有钢网吗》

没用,当时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案例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谢谢,记得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曾经有这么一个机子,我换了显卡 换了屏没修好··

也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