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大短路,电流4A左右,求助中…………

楼主(2016-05-14):
6S主板接电流表,电流大到4A,心想一般就是电容短路而已。来个烧机法就可以找到这个家伙。一烧机发现铃声放大芯片U2300很热,于是拆下引芯片。结果还是短路。再烧机,又发现Q2300发热严重,再拆除此场管,结果还是短路。难道是别的地方短路,原本是接电池座的,但是这个场管拆除后,只能接到PP VCC MAIN,找个大电容接正极烧机。电流3A左右,但是奇怪的是这次板子找不到特别热的地方。但电流还是这么大。肯定不对。这路主电压去的地方可就多了,我也不可能一个个拆出来了。陷入困境中,望高手指点!

网友:
飘过·····快来高手···

网友:
你电流表不限流的?这样烧下去会烧完的。

网友:
这样下去整板拆完都是短的,细心看下有没什么地方碰地,这种情况误碰地的吧,怎么烧都是白费,不发热的

网友:
找下vccmain 接的稳压二极管,拆了试试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是电池电压或主供电线路引起的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啊

网友:
4A的短路 没把手机其他地方烧坏吧

网友:
楼主 以后最好上电的时候 限制一下最高电流

网友:
我有招加我微信18250326333

网友:
估计已经烧废了,没有什么地方是好的了。找不出发热的地方就仔细看看有没有修过的地方,看是不是直接短路到地了。

网友:
从接口打值排除相关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