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两次乌龙维修

楼主(2016-05-14):
机型:DELL N5110
板号:10260-2 纬创代工
故障:进水不开机,电源灯亮
检修过程:

                 此机为二修机,是厦大学生的,之前有拿到电子城看过,说是桥坏了要换桥,价格不接受,于是就拿到我们这边来了,通电测试0.05A,按开关无反应,于是拆机查条件,发现为进水机,EC和CPU供电芯片都有腐蚀,既然有进水,那就先用洗洁精洗刷刷一通(进水的板子我就是要让它多进点水才搞它,说不定有惊喜)然后BGA 100度烤全干,打各大电感对地值,无异常,通电,居然自动触发了!但是到0.14A就停住了,什么情况?曲折就从这开始了!

       0.14像是内存电压刚刚出来的样子呀!于是量各电压, 果然PL4601出来了1.5V,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未出来,啥情况?难道桥没发出PM_SLP_S3#? 找到EC的64脚为0V,OH MY GOD ! 打二极体值003!纳尼,难道真正桥短路?此为HM65的桥,于是打了下桥上的本体电容300多欧正常呀!再通电摸了下桥,有点发热,这种情况要么桥坏,要么EC坏,要么相连的元件坏!把EC的64脚翘起来,还是0欧!再查PM_SLP_S3相连的元件,还去了Q3602, 会不会是这个管子坏了呢? 在板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这个管子,又没点位图,此板是10260-2没有,,但图纸是10260-1,版本会不会不一样,上淘宝问了下卖家,说是一样的,真想跟客户说是桥坏了,那不是白洗了 抱着侥幸的心理硬着头皮又找了一遍,这次终于发现奇迹,Q3602终于被我找到了,但是只有位置号,没有元件,1脚和2脚还有点连焊锡,但是图纸上没标省略啊,

         现在才发现被别人做了手脚把管子给取了! 误让下一个维修者也认为是桥坏了!幸好我有块一模一样的料板,直接拆了过去,要不然去哪里找 装上立马电流一路刷刷的上去1点多A,看样子是要显了 于是接外接!看看,OH YES !久违的DELL终于出来了! 然后开启疯狂式的装机了,哪知装完后内接黑屏,什么情况,不会屏也
坏了吧,拆屏,换之,一样!尼玛,量屏上供电发现只有背光开启没电压,这好办呀,以为是屏线断了,难不倒我!直接从屏的左2脚+3VS拉过来,OK ,完美亮机!
        以为就这样收工了,谁知进系统后发现没声音,其它功能都正常,但是客户说之前声音用得好好的,绝对没问题!以为是我线没插,于是又拆机,发现插了呀!于是我把屏线拔了,乖乖的报了9声响!喇叭没问题呀!于是找到声卡,量供电正常,但是量到9脚复位就没电压了,不会声卡也坏了吧!不想换芯片,

看年背面有没有什么端倪  结果就看到Q2101是被别人搞过了,图上是我加焊过的!再量复位3.6V正常了,喜笑颜开呀,顿时:lol,于是再装机进系统,咚咚咚有声音了!此机修复!

        总结:拿到板子先不要急于通电,先目测看看有没有掉电,错件,腐蚀的,特别注意别人动过的地方!这很重要!
        很久没发贴了,此机是我前几天修的,有很多精彩图片没有记得一一拍下来,故障不复杂,修起来可费工夫,希望呼吁各位同行看到了我的帖子,以后修不了的千万不要再搞我们同行了,这样真的会把整个行业都搞臭,那时大家都会越来越难做!还不如利用这此时间去研究下新款机器的架构和时序呢!能多给大家带来正面的东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本人小白,后续会发更有深层次的帖子,各位看官,看着给吧

补充内容 (2016-5-19 23:39):
后客户反映说用电池会黑屏,于是联想前面的用适配器会暗屏,用电池黑屏,由于背光开启是由EC控制的,换C后无果,又加焊显卡,还是一样,于是上论坛,发现有一模一样的情况,是嗽叭边上的蓝牙板没装,上面有LID开...

神说:要有光 + 1

网友:
二修的就是蛋疼啊

网友:
应该报警八声吧

网友:
是啊,二修机还是要外观仔细检测。

网友:
连续几个故障,遇到这问题我也是醉了

网友:
文采不错 技术到位

网友:
二修机有很多都动过手脚的

网友A:
二修机 更多的是细心和赖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 更多的是细心和赖心

确实挺伤神的!

网友:
戴尔的机子小板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同行动过的不好弄  幸好有图纸

网友:
设备先进  有法子啊

网友:
这小表情用滴,1套1套滴

网友:
进水机器有的很简单洗了就好,就怕烧东西

网友:
这正常啊,不搞的机子都会被做手脚的!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下次上穿图纸

网友:
文采不错,技术更不错

网友:
二修机都能搞好,LZ真牛XXX

网友:
多少人为故障也难不到楼主,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