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70无复位,供电时钟PG都正常人工(置顶)

楼主(2016-05-14):
一块映泰a870主板无复位,用示波器测PCI a15脚无波行,如果复位正常的波形应该是这样的
测PCI b16脚,33M时钟波形正常,好吧,按时序来修吧,没图纸,在论坛里找了个映泰870U3+r的图纸,在百度上看了图片,跟a870样子差不多,首先s5_3.3V肯定正常,rtcvcc,3.3V跳线帽上测得正常,遇到过没有rtcvcc没复位的板子 rsmrst#有3.3V_dual上拉得到,肯定也正常,
32.768Khz,正常,触发上电正常,说明3Vdual也正常,直接内存供电,1.5V正常,ddrvtt 0.75V正常,
cpu_VDDA2.5V正常 ,然后CPU供电跟这篇帖子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4664-1-1.html,先不管,

实测,NB主供电,1.1V正常,总线供电1.2V正常,1.8V供电正常,1.1VSB正常
然后这些供电的开启都来自cpu_pwrgd 这些电压都有说明cpu_pwrgd正常, NB_pwrgd由1.8V上拉得到,1.8V正常,说明NB_pwrgd也正常,因为板上没有原件标号,这里找不到是哪歌电阻,这里只能这样判断, sb_pwrgd也是因为没有元件标号,只能这样判断1.1v正常和1.2V正常,3.3Vdual上拉得到,应

该是正常发出的!sb_pwrgd同时由atx_pg,和复位开关控制,上存不了图了,实测,ATX 8脚,5V正常,找到LDT_stop#的测试点,也没有波形,该怎么破,求大师

指教!这里还发现个问题,wp#电压0V,正常为3.3V,这里有个控制信号spi_wp,由IO拉低3.3dual,让三极管截至,wp#才能得到3.3V电压,io要得到什么信号,

才能把spi_wp拉低?图片上存不了,过下补上,跪求大神指教!!!跪求大神指教!!!跪求大神指教!!!跪求大神指教!!!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些是刚刚发的问题的图片!

网友A:
这个电压 应该和 ATX 接口的灰线是一起的吧  是不是上拉出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 应该和 ATX 接口的灰线是一起的吧  是不是上拉出问题了啊

哪个电压?

网友A:
你这个算是BIOS的片选脚 没跑码前 3.3V也可能是正常的 主要是桥收到了2个PG后 为什么不发出复位 单桥的话你的板子应该是NV的桥 可以选择加焊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算是BIOS的片选脚 没跑码前 3.3V也可能是正常的 主要是桥收到了2个PG后 为什么不发出复位 单桥的话你 ...

不是单桥,是双桥的板,wp#是0V电压

网友:
我每次看到论坛有人用波波修板我就不爽 不爽的原因是 我有波波 不会用 【迅维】买了一本书回来还没有学会

网友:
不错这种问题

网友:
能不能发点主板图,这种可能是那个电压不正常,要么就是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加焊或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图纸是这样的,已经有人上存过了!

Biostar ta870U3 r6.0.pdf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

lvjingang -6 无意义回复!禁止灌水

网友:
lvjingang -8 严谨灌水

网友:
诶,白小白,我想下BIOS,下载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