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VDS 30 PIN片插屏线问题

楼主(2016-05-14):
请问LVDS 30 PIN片插屏线问题,是不是用双8屏线,就可接单6双6单8双8屏................................
问题

网友:
线是可以的,具体根据驱动板和屏的支持

网友:
双8屏线的接屏那端和双6的不一样吧

网友:
你是想问双8的屏线能否用在单6和双6上吧。 我猜不能,不然其它屏线就不会存在了。

网友:
这个真的没遇到过,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