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21放几分钟歌就没有声音,求指导

楼主(2016-05-14):
每次开机都可以放几分钟的歌但是过几分钟之后就没有声音了,拆机看摸了下芯片放歌放的越久芯片烫的就越厉害,当很烫的时候就没声音了,小弟怀疑芯片有问题,但是手里没有芯片,请问大神们谁遇到这种情况的,是怎么解决的,板号是ZQZ,
芯片

网友:
喇叭没声还是耳机没声?

网友:
这个没有功放芯片,你试下插耳机是不是一直正常,耳机坏也会到这样故障。如果用耳机还是这样,建议直接更换芯片。如果懂得测量可以先测量下芯片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没有就买一个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