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AL2216W显示器黑屏求助。。

楼主(2016-05-14):
  机子是前天用着突然黑屏了,但电源指示灯还是开机状态绿色{待机时黄色的}。开始以为是显卡坏了换了台主机还是一样。显示器按电源键绿灯时拿电筒照住隐约能开机宏碁的标志。确定显示器坏就拆了,发现待机12V和5V正常,电源板也没发现有烧毁的零件和鼓包的电容。。。。。请教下1:按下电源键开机正常的机子灯管4个接线座{每个座子两条线}上有电压的吗?用万用表点那两条线测量?一般多少伏的?2:电源板和驱动板链接排线上有两组5V两组12V都有电压,还有组红色线{板上印着DIM}有4.7左右电压{请问整条是什么线?}最边上一根黑色的{板上印着OFF}线上没有电压{这跟是灯管工作的信号线吗?}按下电源键转绿灯也没有电压。

网友:
  灯管这4个接线座应该怎测量电压?

网友A:
开关电压是多少,你可能听得到电源板变压器有声音吧,要是有声音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B:
拿个代用高压接入  或者用点灯器 看灯管亮不亮

网友:
显示器做工不错,根据楼主的描述,基本可以判断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明显是高压电路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C:
灯座电压2000V左右,用点灯器测试灯管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话一般就是直接代入高压条,取12V,地线,开关线就OK了

网友E:
OFF/ON 3V GND 0V ADJ 忽略 VCC 5V
开机 OFF/ON 有跳变就正常 先确定好主板或电源板问题

网友F:
看来你是个新手。。70 80 应该是高压坏,自己不会改代用的话就买块同样板吧,

网友:
换通用的高压板试试,灯管也要看看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电源板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压是多少,你可能听得到电源板变压器有声音吧,要是有声音电源板有问题

面板开机按键上的电压是2.25v..电源板大滤波电容上的是300v.变压器没有吱吱的响。变压器初级这边是300V,次极测量怎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代用高压接入  或者用点灯器 看灯管亮不亮

都没有呀,本想拆下台15寸液晶坏的板子到这台试试,可惜接口不一样,15寸是三根线直接焊接的。这台宏基22寸估计不是灯管问题,之前使用灯管没有异常,亮度也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座电压2000V左右,用点灯器测试灯管

我拔下灯管接头用表测,按下开机键没有一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话一般就是直接代入高压条,取12V,地线,开关线就OK了

能具体说说我在这块板子上怎操作吗?高压条是指灯管的高压线圈吗?像变压器的那4个长方型的吗?开关线是那跟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OFF/ON 3V GND 0V ADJ 忽略 VCC 5V
开机 OFF/ON 有跳变就正常 先确定好主板或电源板问题

电源板排线连接处第一跟黑色线(电路板印有off)是0伏按下开机键也是0伏。第二跟红色线(电路板印有dim)有4.74伏,按下开机键4.74--4.48调变。vcc指的是那跟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是个新手。。70 80 应该是高压坏,自己不会改代用的话就买块同样板吧,

板子都不贵,只是自己一般工具都有,也想学习下电路知识。要是能找出问题点维修成功所获得的喜悦可不是整块版换能带来的,这个应该每一位电子爱好者都一样吧。(如果是维修做买卖就要讲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板排线连接处第一跟黑色线(电路板印有off)是0伏按下开机键也是0伏。第二跟红色线(电路板印有dim) ...

楼主你ONOFF没有电压是不对的,这个是驱动板发给高压板的开启信号,你可以把ONOFF这个挑开。
看下是高压板这里拉低了还是驱动板没有发出来 。

网友:
直接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就能判断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H:
调到12V 你有点灯管的工具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没怎么看懂,现在可以正常了吗?你的开始是ONOFF待机的时候就是高电平吧

坏的电源板2号管子电压不够。请教这只是什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调到12V 你有点灯管的工具吗

没有电灯管工具,只有风枪 烙铁 可调稳压电源。是直接稳压电源正负极吗?能告诉我图里的2号管子是什么管吗{管印有76  38}?拆下来怎用数字表测量好坏?

网友H:
你找个图纸对照一下 一般都是2个NPN三极管  加一个PNP三极管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坏的电源板2号管子电压不够。请教这只是什么管?

一般ONOFF信号都接到一个三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找个图纸对照一下 一般都是2个NPN三极管  加一个PNP三极管组成

一二号管子拆下来测为什么是2.3{二极管档】,三极管不是0.4到0.7之间吗?

网友:
这个用灯管测试仪测下灯管,如果好的改个高压试试

网友:
灯管处电压是1000多V    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2016-06-14):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是个新手。。70 80 应该是高压坏,自己不会改代用的话就买块同样板吧,

我也有同感,我也正在研究怎么修显示器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有问题

网友J:
开机是不是亮下就不亮啦

网友:
有12v,板子坏了开机线路的一个三级管(就是你图里箭头下来点的三级管)。12v由三级管c级到b级时被拉低了,跟换一个就好了。就是不懂怎测量这种三级管,我把坏的拆下来测和好的对比是一样的数值(二级管档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机是不是亮下就不亮啦

不是,开机没有亮一下

网友:
宏基高压板坏的多,这种电源板不好弄,直接换板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