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不显维修(原屏不显,换一个屏现象为花屏)

楼主(2016-05-15):
ACER 4738G不显维修(原屏不显,换一个屏现象为花屏)

此机为同行送修,告诉我现象为不显示,换另一块好屏现象花屏。客户换过屏线,屏,现象依旧。故障在同行那本人也亲眼看到。确实如此。废话不多,拿回来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两个屏都是好的,原来的上上去不显,另一个上上去显示为花屏???显卡坏????
第二个问题,有一块屏幕能显,花屏,是不是可以认为屏接口的供电条件正常???两个问题想不通中。。。好吧,突然一想,都这样了,就按严重的故障来修吧,开机不显示,电流跳变正常,又能显示过。BIOS问题排除,直接打开电路图量屏线接口供电条件是否满足 LCDVCC电压只有2.2V,偏低,继续往下查 U1 3V有 3角开启电压3V也有。输出还是只有2.2V。看图知道U1只是个开关管的作用。直接飞线1.6角。上电开机,显示正常。搞定。手上有一块ACER 的料板,拆下U1换上去,妈的,电压出来的还要低,只有1.5V。这个U1爱坏呀,想修完美点都不行,算了,还是飞线吧,经济实惠 好了,技术不算难,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个经验。没分了。大家多多加分,谢谢

ACER 4738G_QUANTA_ZQ9 DA0ZQ9MB6C0.pdf

网友A:
弱弱的问下,LCDVCC是什么电压,如果没有的活会是什么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LCDVCC是什么电压,如果没有的活会是什么现象

好像是屏幕供电还是屏幕开启信号  我也不清楚

网友C:
LZ怎么飞的线呢,电压低,你是屏蔽掉了那一段工作条件,对机子的性能不影响吗?我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LCDVCC是什么电压,如果没有的活会是什么现象

没有有的会暗屏或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LCDVCC是什么电压,如果没有的活会是什么现象

屏供电,没有的话暗屏白屏都有可能会导致

网友D:
显示出故障的好多都是这个电压引起  可以强拉  缺点是可能会先闪下再正常显示

网友E:
飞线是我的最爱

网友F:
这个问题一般都会错杀显卡

网友G:
这个坏的不多,估计是小白换屏时热插拔烧的

网友H:
换了有个屏是花屏现象无解。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I:
这个简单。。最喜欢这种故障了。。。飞飞线钱就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LCDVCC是什么电压,如果没有的活会是什么现象

没有的话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屏幕供电还是屏幕开启信号  我也不清楚

供电的,修到这个原因有两台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LZ怎么飞的线呢,电压低,你是屏蔽掉了那一段工作条件,对机子的性能不影响吗?我是小小白

U1的功能 就是把6角的3.3V输出去1角,都是3.3V,没升压,所以直接飞线行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出故障的好多都是这个电压引起  可以强拉  缺点是可能会先闪下再正常显示

闪黑一下,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线是我的最爱

没芯片或不想深查的话就这样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一般都会错杀显卡

显卡想这到最后不行才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坏的不多,估计是小白换屏时热插拔烧的

不是的,坏的多

网友K:
呵呵,直接秒杀了呢

网友L:
屏供电和背光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了有个屏是花屏现象无解。

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 有可能是有的屏2.2V的LCDVCC也能勉强点亮吧

网友:
小问题,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简单。。最喜欢这种故障了。。。飞飞线钱就到手。。

都爱,我也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直接秒杀了呢

这种看图纸修的不算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供电和背光的供电

没下载分了,多多帮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LCDVCC是什么电压,如果没有的活会是什么现象

LCDVCC是屏幕背光开启信号没有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线是我的最爱

都是同道中人啊

网友:
比较常见的故障

网友:
厉害啊见识了

网友M:
确实,有时候飞线还是比较省事的做法,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确实,有时候飞线还是比较省事的做法,赞一个!

嗯嗯,能尽快解决给客户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LCDVCC是什么电压,如果没有的活会是什么现象

没有会出现灰屏或者白屏

网友:
有些事显卡的问题

网友:
怎么飞线,我是小白看不懂。望指教

网友N:
这个电差一点还会花屏,,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
故障点找的还是蛮准的

网友:
这故障一般都是直接飞线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电差一点还会花屏,,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那个无解,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

网友O:
刚好有台一样的机子 同样的问题 哈哈 同样的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呵呵修好就是硬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刚好有台一样的机子 同样的问题 哈哈 同样的解决方法

哎呀,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电差一点还会花屏,,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楼主猜测应该是正确的,我在显示器上也见过供电偏低花屏的

网友:
屏的电路你也去研究了?    还算走运

网友:
如果是楼主所说LCDVCC 问题,。外接应该正常,。内显花屏是怎么样个花,没见过!

网友:
屏供电不足导致花屏  有意思。

网友:
好神奇哦,1,6是通的吗,

网友:
可能很控制级有关系吧,能修好就行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  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U1的功能 就是把6角的3.3V输出去1角,都是3.3V,没升压,所以直接飞线行得通

喀,,,没有看时序图,原来如此膜拜

网友:
前2天遇到的Y500 也是这样   都想换显卡了  后来先查下电路 发现P管烧了

网友:
屏供电,没有的话暗屏白屏都有可能会导致

网友:
my god,这样的故障让我多遇到几个把

网友:
显卡问题啊,换了就好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LCDVCC是什么电压,如果没有的活会是什么现象

很难想象,你居然水到见习维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很难想象,你居然水到见习维客了

哈哈,对笔记本不是特别懂

网友:
我看来一般都是直接干显卡

网友:
我最喜欢这种问题了,秒杀

网友:
我也喜欢 这种问题,不用换大芯片的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