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节能ATX-3000 不启动请教

楼主(2016-05-15):
长城网星节能ATX-3000  待机紫线:5.1V  绿线:3.79V 短接绿色  不能启动  是7500+339的组合  测量7500的12脚没有电压输入    其他脚测出电压 都是0V左右  辅助电源

(T3) 没有交流16V左右电压输出  测T1变压器初级绕组 没电压输入 再查初级电路  保险没烧 均压两大电容正常  平均电压 有150V左右   开关管133007 正常  没坏 请教高手

指教下一步  应该排查哪里  薯片问一下  接在13007开关上的 贴片电阻 上面标注75R0与2R20 是怎样算出数值呢  谢谢

网友:
75和2.2欧姆,测试待机供电的另一路供电的整流管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7500的12脚没有电压输入,开关管能工作吗/?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