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不触发

楼主(2016-05-15):
接到台宏基4520 AMD ZO3的机器不触发 看桥被修过了 但没有短路,  查了查条件 供电正常 ec复位不知道哪个 vccrtc rtcrst 正常 RSMRST 没有电压 acin 2.8v 翘起io脚也是没电压 复位是哪个大侠给看看   没有示波器  时钟直接换的 bios刷了 ec也换了  还是不行  3v 和5v 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这机器桥坏了也不值得修了  还需要查那些?   coms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A:
rsmrst  南桥的VCCRTC   什么的多了去了

网友B:
EC 南桥不只是你说的几个条件   况且你换了晶振 谐振电容考了没

网友:
这桥不是40块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  南桥的VCCRTC   什么的多了去了

rsmrst没有电压 能帮我看下复位是哪个吗 从新看了下  没找到复位。 vccrtc 和rtcrst 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南桥不只是你说的几个条件   况且你换了晶振 谐振电容考了没

先查下别的条件吧  一会不行谐振也不会放过的

网友:
这种桥容易坏的多

网友:
复位在PIN85脚

网友:
复位是vccpor  你去测测看

网友C:
EC复位是122脚 KBRST.还要查LID  bois  晶振。

网友:
这个桥爱坏啊,而且价格还不便宜哦

网友:
acin lid等信号都查完了?

网友:
9成是桥坏啦,这种加焊不好的我都让客户报废了,桥太贵,买的都是坏的

网友:
看了好多都是搞完EC工作条件就完美了,期待你的时刻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C复位是122脚 KBRST.还要查LID  bois  晶振。

kbrst 应该是键盘复位吧

网友:
谢谢 我测量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受控?

网友:
会不会是桥坏了

网友:
85脚复位  77 79脚时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brst 应该是键盘复位吧

楼主懂得不少啊,还发求助帖装小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懂得不少啊,还发求助帖装小白啊

懂是懂些修了好几年了 不过不完全懂啊  还是很多需要请教的!!

网友:
换个桥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懂是懂些修了好几年了 不过不完全懂啊  还是很多需要请教的!!

多多指教我也是小小白

网友:
加焊北桥 很久没修过了

网友:
复位是85脚吧

网友:
截图截一般。都看不到啊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不触发的条件多着呢,挨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