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453 如何更換拆裝超級電容2R0120

楼主(2016-05-15):
V星A4203 (MS-1453)
主板板號 MS-14531 VER1.2
請問各位先進同志此張主板超級電容2R0102,要如何更換拆裝
如果換成330電容大約需要幾顆,正負如何排列
煩請指點指點~~~~謝謝

网友:
一般四个就够,这个机器电容应该不爱坏吧。

网友:
中间为地! 俩边为供电!  电容有阴影的为供电! 无阴影的为地

网友:
直接一层层的轻轻撬下来就行了

网友:
有5个330比较稳定

网友:
这个样子的电容  好像还没换过哦

网友:
大神是修电脑的吗?怎么判断正负应该会吧

网友:
正在学习中,有好点的方法请楼主告知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改的这个

网友:
用几个330 或者470的电容替换

网友:
空间够的话,直接上台式机主板的插脚电容,把电容睡着放,排个五六只上去绝对没问题

网友:
一层一层剥下来就好了,先用风枪吹再用烙铁小心的刮

网友A:
大哥,你这个助理工程师的头衔哪来的?

网友:
先用镊子撬掉上面的黑色部分再用风枪吹下来

网友:
这个超级电容是多大容量的?没得卖吗?

网友: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网友:
你别说你是【迅维】的远程学员

网友:
这个机器电容应该不爱坏吧

网友:
修这个很麻烦的  ,千万别把主板的cpu底座弄坏,收费要高啊。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跟着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网友:
艾瑞巴蒂摇起来,土嗨们,康忙卑鄙,

网友:
楼主是说如何拆还是如何换,拆用风抢吧!

网友:
2R0--2V
102--1000UF
拆了后万用表找出正与负

网友:
我想问的是你植显存的球的时候有钢网吗

网友:
你工程师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个助理工程师的头衔哪来的?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用斜口钳子直接减下来

网友:
大哥是台湾的吧。。。

网友:
一般的 四个足够了, 我以前2个也行

网友:
这个换电容  不都是小菜了么

网友:
这个得小心拆

网友:
这个跑线打值找出正负就是了吧?

网友:
2R0102電容已經拆下來,且有燒焦的現象.

网友:
哎,大哥你这级别还问这个问题就。。。

网友:
我教你啊,工程师的头衔送我呗

网友:
就和NEC大电容一样换

网友:
V星的设计一如既往的坑爹

网友:
一般四个就够

网友:
没有硬性规定几颗  一般四到六颗

网友:
楼主不是大陆的吧,直接风枪拆掉换就好了

网友:
4 6 随便  正负 该怎么上就怎么上

网友:
风枪加烙铁   我反正没有完好的取下来过

网友:
这个看起来和NEC电容差不多啊  正负搞掉了自已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感謝大家的指導與指點~~~~~已經順利安裝完修測試燒機了

目前狀況穩定,也稍作提升一下硬體 SSD 128GB 固態硬碟 6GB記憶體~~~~~~~

网友:
台湾的朋友  顶住了大家的压力   电容换得漂亮  赞一个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对地阻值看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大容量的电容代换小容量的电容

网友:
先测试一下对地阻值看一下那边接地这样就可以判断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