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固态硬盘如何将老系统无损迁移过来?

楼主(2016-05-15):
最近换固态硬盘的很多啊,但是重新做系统装软件,那个时间是大家耗不起的,非得折腾1天不可,有没有简单‘安全,可靠的方法,将原有机械硬盘系统导入到固态硬盘?直接ghost是否安全?尤其是笔记本不能同时放置两个硬盘的情况下,如何操作? 希望操作过的人给出实用经验,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硬盘对拷 但是得支持  双迷你!!

网友:
手动GHOST.没有坏道,分区要正常

网友:
先把老系统用GHOST做一个映像文件,然后用SKYAIR导入一下硬盘的ACHI驱动,最后再用GHOST恢复到新硬盘上

网友:
盘对盘 用GHOST克隆

网友:
推荐傲梅分区助手,里面有功能迁移系统到固态硬盘

网友B:
换了固态硬盘以后,不建议将老的系统GHOST过来。 因为固态硬盘是要做4K对齐的,不然影响速度和寿命。老系统基本上没有做过4K对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固态硬盘以后,不建议将老的系统GHOST过来。 因为固态硬盘是要做4K对齐的,不然影响速度和寿命。老系统 ...

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支持AHCI和4K对齐,一些老主板4K对齐就用不了.

网友:
换了固态硬盘以后,不建议将老的系统GHOST过来。 因为固态硬盘是要做4K对齐的,不然影响速度和寿命。老系统基本上没有做过4K对齐的。而且win7系统对激活验证是绑定硬盘等硬件的!

网友:
先GHOST备份,再还原来固态硬盘就行。

网友:
有没有简单‘安全,可靠的方法,将原有机械硬盘系统导入到固态硬盘?
=============================
估计没有“通吃”还要、安全可靠的方法。

BIOS\UEFI\MBR\GPT\ESP\WIN7\WIN10\32BIT\64BIT ...还有上面几位说的4K对齐。。。这些都要考虑,不同的实际情况。。只能说现在的软、硬件太丰富了。。

把这些统一是不可能的,或不可靠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自己用不同的方案转移系统。

网友:
根据楼主的需求,假定你是 BIOS+MBR+WIN7 .做了一个教程:
把C盘系统迁移到新买的SSD上(BIOS+MBR+WIN7)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6572-1-1.html

网友C(2016-07-31):
引用 网友A:
硬盘对拷 但是得支持  双迷你!!

请教一下前提是不是应该主分区?

网友D(2016-10-14):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前提是不是应该主分区?

是的 系统要放到主分区的,活动分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 系统要放到主分区的,活动分区

恩恩,有没有谷歌浏览器,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恩,有没有谷歌浏览器,好用的

不用谷歌浏览器我用的是360浏览器

网友E:
分区助手用的也挺多的。哪一个比较实用,都给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区助手用的也挺多的。哪一个比较实用,都给推荐下。

diskgen就可以,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谷歌浏览器我用的是360浏览器
好像谷歌拆出中国了